[PIC®/AVR®/dsPIC®产品] 求助关于dsPIC33FJ128GP804管脚问题

楼主(2014-02-14):
各位大侠,本人刚刚接触PIC单片机,现在接触的是dsPIC33FJ128P804,需要用到SPI通信,但下载datasheet后发现引脚说明上怎么找不到SPI的相关引脚啊,比如说SDI/SDO等等,但是这款单片机说明上写着是有2个四线制的SPI模块,哪几个引脚是SPI的接口啊,疑惑中,恳请熟悉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SPI是5线的吧?

楼主:
应该是四线制吧 SDI SDO SCK /SS这四线

楼主:
只是在datasheet上居然找不到这四个引脚,熟悉的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在datasheet上居然找不到这四个引脚,熟悉的大侠给指点一下

如图,不已经标出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在datasheet上居然找不到这四个引脚,熟悉的大侠给指点一下

例如如图的那一页。

楼主:
刚刚参考了一个帖子,还有自己又仔细看了看datasheet,发现这一系列的芯片这些引脚是可以随意配置到RPX管脚上的,就是说只要是标注为RPX的管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配置,可以把RP1配置成SDI,也可以把RP15配置成SDI,根据需要,大家可以看看10.4外设模块这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