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开发问题

楼主(2014-02-14):
现在的项目需要使用3G网络上传数据,由于首次接触3G,现在有几点疑问,也想请大家解答下。
1.玩3G的话,是不是都上了系统?要是使用系统的话,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开发板推荐?
2.上传数据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建立一个服务器端,对接收数据进行解析显示?

网友A:
用3g必须要用系统,linux是避免不了的,你淘宝查查“私有云开发板”,好像这个板子能开发3g,关于服务器的事情,你的概念没有弄清楚,3g只是网络通道,需不需要服务器,和你的任务相关,现在已经慢慢用云技术服务了,你看看百度云,有云数据库、云存储、云推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g必须要用系统,linux是避免不了的,你淘宝查查“私有云开发板”,好像这个板子能开发3g,关于服务器的 ...

嗯,我现在就是需要通过3G网络,让用户查询相应数据。要是,不建立服务器的话,相应模块的IP可能会变动(公网IP)。
所以,我是应该建立一个服务器端(拥有固定的公网IP),我的每个模块都连接到这个服务器进行数据传输。而后,客户通过客户端连接到这个服务器进行数据查询。
貌似就应该是这个架构了吧?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百度云,百度云本身提供固定的iP,同事提供服务运行环境,咱们省事多了,用云终端做会快很多,也会省事很多

网友B:
这东西一个人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个人搞不定。

还好吧,就是想多接触点,既然做物联网就是比较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就是想多接触点,既然做物联网就是比较杂啊。

做物联网,要一个完整的团队。分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物联网,要一个完整的团队。分工。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