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 lite的评估板i.MX 6Quad怎么实现硬件编解码

楼主(2014-02-14):
  想测试板子的硬件的编码,从网上下载视频源文件YUV文件,该怎么调用底层的驱动程序让硬件对文件进行对应的编码输出对应编码的文件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在imx-test package中有mxc_vpu_test,你可以通过它来对YUV文件进行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imx-test package中有mxc_vpu_test,你可以通过它来对YUV文件进行编码。  ...

能说的具体点吗,能给我一个你说的 packag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imx-test package中有mxc_vpu_test,你可以通过它来对YUV文件进行编码。  ...

有没有关于测试程序的详细安装文档呢?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测试包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imx-test package中有mxc_vpu_test,你可以通过它来对YUV文件进行编码。  ...

你好,麻烦问下该怎么编译imx-test package包来生成相应test demo可执行代码呢?具体怎么编译呢?很急,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问下该怎么编译imx-test package包来生成相应test demo可执行代码呢?具体怎么编译呢?很急, ...

楼主你好,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你要获取i.mx-test源码,进入ltib目录:
./ltib -p imx-test -m prep
2、在目录ltib/rpm/BUILD下可以看到已经释放的imx-test-3.0.35-4.1.0,进入imx-test-3.0.35-4.1.0目录下,mxc_vpu_test在test中。
3、在test中有mxc_vpu_test,进入mxc_vpu_test目录下,doc为测试说明文档,你可以查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你要获取i.mx-test源码,进入ltib目录:
./ltib -p imx-test -m prep

由于刚从官网下载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包,然后安装ltib,安装完成,进入ltib目录,执行./ltib -p imx-test -m prep 出现好多错误:具体如下,

Don't have HTTP::Request::Common
Don't have LWP::UserAgent
Cannot test proxies, or remote file availability without both
HTTP::Request::Common and LWP::UserAgent
sh: 1: tclsh: not found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zlib                   0             not installed
zlib-devel             0             not installed
rpm                    0             not installed
rpm-build              0             not installed
m4                     0             not installed
bison                  0             not installed
tcl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409.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409
  main:554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有没有安装ltib的详细文档呢?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你要获取i.mx-test源码,进入ltib目录:
./ltib -p imx-test -m prep

在安装完所需要的包后执行 ./ltib
错误信息如下,

Don't have HTTP::Request::Common
Don't have LWP::UserAgent
Cannot test proxies, or remote file availability without both
HTTP::Request::Common and LWP::UserAgent

I ran the command: sudo -S -l which returned:

[sudo] password for linz: Sorry, try again.
[sudo] password for linz: Sorry, try again.
[sudo] password for linz: Sorry, try again.
sudo: 3 incorrect password attempts

This means you don't have sudo permission to execute rpm commands as root
without a password.  This is needed for this build script to operate correctly.

To configure this, as root using the command "/usr/sbin/visudo",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User privilege section:

linz ALL = NOPASSWD: /usr/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traceback:
main::check_sudo_setup:2467
  main::host_checks:1413
   main:554

Started: Mon Feb 17 14:40:54 2014
Ended:   Mon Feb 17 14:41:01 2014
Elapsed: 7 second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这个应该怎么改呢,我在网上搜了下说是改权限,打开/etc/sudoers文件在最后一行添加
usrname  ALL = NOPASSWD:/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按这样的修改试了下还是这个错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刚从官网下载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包,然后安装ltib,安装完成,进入ltib目录,执行 ...

楼主你好,你首先应该先用LTIB编译好你下载的BSP,关于用LTIB编译的文档,我前段时间刚编译过并整理了下来,你可以参考一下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网友A:
编译步骤大体都是一样的,在编译时候板子要选择mx6q_sabre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步骤大体都是一样的,在编译时候板子要选择mx6q_sabrelite

安装完成ltib后再执行./ltib 出现错误,错误信息见附件。

547 Bytes, 下载次数: 12

网友A:
楼主你好,由于你之前编译过LTIB,所以这里你要删除/opt/freescale/pkgs/下的内容,建议你把/opt/下的内容都删掉再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由于你之前编译过LTIB,所以这里你要删除/opt/freescale/pkgs/下的内容,建议你把/opt/下的内容 ...

我只是想编译imx-test测试代码包生成可执行程序,内核,u-boot,文件系统都做好了。
想通过网络挂载把imx-test中的哪些demo可执行文件考过去,直接运行测试程序。
我通过ltib编译生成的是什么呢? 再用ltib编译遇到好多问题,现在执行./ltib 编译还通不过,能否给我发个编译好的imx-test可执行程序呢?先测试下板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编译imx-test测试代码包生成可执行程序,内核,u-boot,文件系统都做好了。
想通过网络挂载把imx ...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是源码包啊,我想要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直接可以挂载测试的。生成mxc_vpu_test.out 直接执行./mxc_vpu_test.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版主你好,我用ltib编译imx-test测试包,被编译完,生成什么文件呢,它是被编译进内核了吗?还是文件系统?还是其他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编译过imx-test以后,需要执行如下命令将它安装到rootfs中,命令如下:./ltib -p imx-test -m scdeploy
这样你就可以在/ltib/rootfs下看到unit_tests ,在unit_tests 中有mxc_vpu_test.out等其他文件了。

网友A:
或者你如果在你"./ltib -c" -> Package list ---> [x] imx-test中已经选中imx-test,那么LTIB编译成功后,这样你就可以在/ltib/rootfs下看到unit_tests。你就不用再一一运行./ltib -m prep -p imx-test, ./ltib -m scbuild -p imx-test, and ./ltib -m scdeploy -p imx-te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如果在你"./ltib -c" -> Package list ---> [x] imx-test中已经选中imx-test,那么LTIB编译成功后, ...

嗯 谢谢你 !!!
问题我都解决了,花了一天时间,现在把我做的东西,基于sabre lite的评估板i.MX 6Quad通过ltib编译生成uImage,u-boot,demo测试程序,打包希望有用得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 !!!
问题我都解决了,花了一天时间,现在把我做的东西,基于sabre lite的评估板i.MX 6Quad ...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同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你把该贴结了,如有问题欢迎再次提问:)

网友B(2014-05-13):
你好!为什么我播放的视频很模糊呢?

网友C:
楼主,跟贴写一下心得呢

网友D(2014-09-1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图形出来,但是通过点击help可以退出来

网友E(2015-09-11):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 !!!
问题我都解决了,花了一天时间,现在把我做的东西,基于sabre lite的评估板i.MX 6Quad ...

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