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Hi,请教下cadence问题

楼主(2014-02-14):
    我刚接触cadence,话说现在都不知道capture文件下 电阻电容的sch封装都还找不到呢,我想问下大家,我学习的画是看视频学还是网上买本书呢?
请教下。。。  你们学cadence是怎么学习的,省的我走弯路。

网友A:
视频 就不要看了,老版本 而且容易误导你
书嘛,买本最新版本的,就是个英文菜单翻译,这个略有用处
由点基础的 买本书看看,对照着 摸索 上手。
最方便的是问同事
有人教哪就更好啦

网友B:
我本人比较不喜欢看书,网上找的于博士的视屏教程,两周看完视屏,一边看一边跟着操作,基本上看完了就会了,没有买过书,遇到问题就网上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 就不要看了,老版本 而且容易误导你
书嘛,买本最新版本的,就是个英文菜单翻译,这个略有用处
由点基 ...

我下载的是cadence16.5 版本的,版本老吗?

网友C:
会用其它印制板软件就什么都不用

网友A:
最新16.6

网友D:
1:有人全程指导
视频与书都可以不要,会点英语(有道字典)和会google就可以

从你的问题来看,1是不符合你的现状的,所以看第2条
2:自己摸索
  a:看于博士视频。全面了解cadence软件的操作流程
  b:买本与你现软件相符的书籍,操作时,哪里不会,点哪里。

最后再推荐一个allegro使用者比较多的论坛。eda365

网友E:
看了视频也需要买书,

网友E:
假如不会时,查书比看视频快

网友F:
平时喜欢看书,就买本书指导,很简单的

网友G:
网上随便找点pdf看看就够了。

网友H:
还是看视频 边看边玩 买书你估计看不下去

网友I:
看书不如去看网上教程和视频

网友J:
书和视频都要有,看视频会快点,虽然软件版本不一样,但是照猫画虎,受益颇多,平时画时想不起来的地方,查书比较方便……

网友K(2014-03-16):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板

网友L:
用Cadence的ORCAD画原理图其实不用买书也不用看视频。书是翻译的,视频是老版本的。最好的方式是在网上下简易教程上手特别快!而且简易教程一步一步讲得也很详细。

网友M(2014-04-17):
视频要看容易上手

网友N(2014-05-25):
1. 学会安装Cadence 16.6
2. 学习于博士视频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PP6u5 提取密码:xxul
3. 学视频过程中, 参考两份pdf   ,   http://pan.baidu.com/s/1sjlQXTN
4. 买书 , <cadence 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4版)--原理图与PCB设计>,从中学习相关的英文选项的作用与解释
5. 坚强的意志---撑吧!

网友O:
准备学学Cadence,来取经了:lol

网友P(2014-11-11):
<cadence 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第4版)--原理图与PCB设计>,从中学习相关的英文选项的作用与解释

网友Q(2015-01-07):
个人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
1、首先需要适应Allegro软件的操作方式,即先选命令,再操作对象的方式;这也是很多使用其它软件朋友不适应之处;
2、了解Allegro软件中的Class和Subclass概念,以及常用的一些Subclass,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结合视频和书籍来着重了解实用的菜单选项,而不是所有的菜单都去了解;可以参考本人录制的《小哥Allegro72讲速成视频》16.6版本;
4、在使用过程中,出现Error等错误提醒的时候,可以仔细查看软件提示Viewlog等信息来解决;一般Allegro给的提示信息都是很详细的;
5、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自带的英文文档;本人经常去看下Help文档中的命令说明,非常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