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方案:5V/2.1A 3USB口输出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4-02-14):
求方案:5V/2.1A 3口输出手机充电器
1. 90 - 260V输入,隔离式
2. 5V / 2.1A输出(最大电流)
3. 3个USB输出口,其中一个主输出口,如果主输出有在充电,其余2个口只能以最大100ma电流充电
4. 成本不超过50元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边框图发给我看看,具体的要根据边框大小看看,联系QQ790107218  何工

网友B(2014-03-19):
可以联系我,我们提供快速充电方案,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用PI的TNY27系列的就可以,简单可靠,苹果有一款充电器就是用的这款芯片好像是274

网友(2014-09-19):
PI的   建议不用 因为  他们的布线  和别家的都不能pin对,要是出了问题 找不到替换的很麻烦,  楼主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你那些都是小问题,QQ:2258439697    电话:15217067670  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