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信号保护

楼主(2014-02-14):
做一个模块,模块的部分引脚是直接连接到模块上的CPU的,如果我们的客户将CPU上引出的信号短路了或者是接上高电压,CPU很容易就损坏了。同时CPU也很容易受到ESD的影响。
想讨教下针对这种问题一般采取什么方式处理,如何做到CPU上的信号防短路或者接上高电压。
目前我的想法是串上一个限流电阻+并ESD二极管,不知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或者有相关的专用器件,既能保护,又不影响信号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些保护方法,而是应该用整体工艺避免接错。对于EDS防护,只针对系统(非内电路)暴露在外的电气端子或长线输入输出侧采取措施。

网友B:
隔离,统统隔离,转换为数字量输入输出

网友C:
防止接入高压的可能。
接口不要使用同样接插件
接到MCU上的,电阻,磁珠一般要串的
看看台湾凌华的板卡吧

网友D:
隔离吧,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接入高压的可能。
接口不要使用同样接插件
接到MCU上的,电阻,磁珠一般要串的

如何考量电阻对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