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码管显示数字,判断语句有错误?

楼主(2014-02-14):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P1^1; //声明一个发光二极管
sbit dula=P2^6; //声明数码管的段选
sbit wela=P2^7; //声明数码管的位选
unsigned char num,sec,sec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0x77 , 0x7c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0x00};  //设置数码管的编码,依次显示0123456789ABCDE

void main()
{
        num=0;
        sec=1;
        sec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1;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firs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10)
        {
                led1=~led1;
                num=0;
                wela=1;
                P0=0xDF; //开启第6个数码管
                wela=0;
                dula=1;
                P0=table[sec];
                dula=0;
                sec++;

                if(sec>9)   问题出在这里,
                {
                        sec=1;
                        wela=1;
                        P0=0xEF; //开启第5个数码管
                        wela=0;
                }
        }
}

正常执行,应该是第6个数码管依次显示123456789,但是数字9却显示在了第5个数码管,第6个数码管仅仅显示到8。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sec++;
你显示了9,sec++,sec变成10了。sec>9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c++;
你显示了9,sec++,sec变成10了。sec>9成立。

用第6个数码管显示数字123456789,到9的时候,从1开始重新显示。

                if(sec>9)
                {
                        sec=1;
                        wela=1;
                        P0=0xEF; //开启第5个数码管
                        wela=0;
                }

当打开第5个数码管的时候,数字9显示到了第5个数码管上了。本来应该显示在第6个数码管的。如果把这几条语句去掉,数字9就能显示到第6个数码管上。
wela=1;
P0=0xEF; //开启第5个数码管
wela=0;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
                if(sec>9)
                {
                        sec=1;
                        wela=1;
                        P0=0xEF; //开启第5个数码管
                        wela=0;
                }
这个判断之前,给一个delay(500),500毫秒的函数就可以看到数字9了。因为频率太快的原因,导致最后一个数字看不到,就进入下一条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