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大师们207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2014-02-14):
大师们207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A:
主频最高120MHz

网友B:
与 F1 系列不同, 内部 HSI 的频率是 16MHz.

网友C:
手册上的时钟树看看就知道了呗~~

网友D:
准备用207?发现207没什么优势啊,还不如直接上40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准备用207?发现207没什么优势啊,还不如直接上407

还是上429吧
用的人多了,也就便宜了。

网友F:
对应的datasheet上面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上429吧
用的人多了,也就便宜了。

429价格太贵,淘宝上的价格普遍都是90以上。ST为了区别不同级别的产品不会让这个型号降多少价的。
三星的2416才20-30元,就算加上其他的成本,并不比429贵,但是性能能秒429了

网友G:
STM32-F2,处理速度最高能达到120MHz,有助于降低应用的系统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