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1933-I/SS 的RE3口作为输入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4-02-14):
我用PIC16F1933做个产品,由于IO口较紧张就将第1脚MCLR/RE3做输入口,但调试时只要拉低这个口芯片就复位,我的理解是当设为内部复位时这个脚就是RE3口可作为输入口用,但不管设为MCLRE_ON或MCLRE_OFF都是这样,请教高手要怎样才能用这个RE3口做输入检测.

楼主:
这个第1脚是个复用口VPP/MCLR/RE3口,在规格书上看起来设为内部复位时可为输入口,PIC的MCLR口基本上都有复用为输入口的功能,用过很多种型号都是正常的,第1次用这个PIC16F1933的VPP/RE3口做输入,已设为内部复位"MCLR/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实际试机时当输入低电平信号就会出现复位,若开机时RE3为低电平MCU根本就运行不起来,当时找了好久的硬件原因才发现是这个RE3口不能拉低.

网友A:
MCLR作输入脚时必须接钳位二极管到VDD,并且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MCLR在烧写芯片时提供VPP高压,所以MCLR脚上没有钳位二极管,且只能用来做输入,即使配置字已设置了MCLR脚做输入口,为了可以再次编程,当有VPP进MCLR时还是能进入编程状态,而芯片一旦进入编程状态就会先复位,退出编程状态时再次复位。这就是实际使用中为什么不接钳位二极管和上下拉电阻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

网友B:
是没有选择对吧

网友C:
_MCLRE_ON 引脚MCLR为外部复位, _MCLRE_OFF 引脚MCLR为RE3
但PIC16F1933手册上说明还要有LVP这个一起设置,你看一下呢!

楼主:
昨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这个问题,肯定是什么地方配置不对,知道我开启了低压编程,怀疑是不是象其它PIC在低压编程时占用RB3口不能用一样,导致这个RE3口不能用,早上起来改为高压编程一试正常了,真是歪打正着.
刚才上网一看回复更加明白了,youss的回贴是正解,是我读资料不够仔细.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忙,这个论坛不错,感觉昨天在这里注册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