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烧写卡在这里了,只要拔了USB线电脑就黑屏了

楼主(2014-02-14):
烧写卡在这里了,只要拔了USB线电脑就黑屏了。。怎么办呢?

网友A:
(1)左边中间的 “编程到FLASH时写选项字节” 钩钩去掉。
(2)按照左下方的配置,应该是参考的我们一键下载的板子吧。。。。但是看FLASH 128K,SRAM是64K,不是mini的,呵呵

网友B:
重启吧,或者是杀了进程 然后再来一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