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层板的地层和电源层如何分配

楼主(2014-02-14):
有个小板,外部电磁干扰太大造成工作不正常,想用4层板来增加抗干扰能力。为了防止外部的电测干扰,4层分配是信号+电源+地线+信号,或者信号+地线+信号和电源+地线,还是其他布置好一点。

网友A:
可否加屏蔽罩?

网友B:
四层板, 通常 4层分配是信号+地线+电源+信号. 这样比较有利于线路检查.
但是并没有强制规则, 完全可以按照要求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