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坏了?

楼主(2014-02-14):
请教各位朋友:mini接线到电脑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板子的指示灯没有亮,测5V端口的电压只有1.5V啊,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板子坏了?应该没这么脆弱吧?

网友A:
不连板子测USB电压看看,不连正常,连不正常找板子原因

网友B:
是我们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吗?
如果是,请看液晶有没有插对,右对齐。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网能表串联方式测试你的USB5V电流是多少 ,再找板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