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二姨家的别致音响,怎么用呢?

楼主(2014-02-14):
没有说明书,也不知道都有什么功能?内部是不是有充电电池?是否有自身内存?
另外大头的USB接口是做什么用的呢?
记得之前有看到论坛帖子介绍怎么使用的,无奈找不到了,还望同志们受累解释下,谢谢了

楼主:
补张拆机图吧
最让人纳闷的是这根线中圆头的哪个接头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
有熟悉原理的大哥没,给大家上上课来着,查了下芯片没搜到。。。

网友A:
怎么用?送给我用咯  ;P

网友B:
好像用手机蓝牙和音响对码,配对完成就可以用手机播放MP3,音响发声了...

没有蓝牙的!

网友C:
没有这罐啊   你研究一下  搞懂了   发帖讲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罐啊   你研究一下  搞懂了   发帖讲解哈

大致捣鼓了一下,貌似只能够读TFT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手机蓝牙和音响对码,配对完成就可以用手机播放MP3,音响发声了...

没这么高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这么高级吧
读卡也是基本功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和手机联合使用,读卡也是基本功能之一...

回去试试配码功能,这么高级呢

网友D:
好别致的音响,刚开始还以为楼主在喝可乐呢

网友E:
慢慢研究

网友F:
我的还没收到,LZ先研究下,到时候分享出来哈

网友G:
我表示还没收到

网友B:
后来发现,没有蓝牙功能...

网友H:
我也没收到- -

网友G:
我的音箱怎么还没有收到,,谢特

网友I:
建议拆解一下,嘿嘿

网友J:
接上USB线,和耳机线,播放音乐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接上USB线,和耳机线,播放音乐就可以了

USB线连电脑?播放哪里的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上USB线,和耳机线,播放音乐就可以了

??可以读U盘否
我PC播放音乐,USB连接音响,不管事呢

mini USB插在音箱上

网友K:
看有没有USB接口和耳机接口

网友L:
没有太多时间试,USB接电脑好象是充电用,耳机接电脑/手机。另一端接SPK 可当有源音箱,需要按键切换(可能有收音功能)
效果还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太多时间试,USB接电脑好象是充电用,耳机接电脑/手机。另一端接SPK 可当有源音箱,需要按键切换(可能 ...

没时间捣鼓了,暂时先收藏了,闲时在玩

网友M:
圆头的应该是电脑的音频插头,USB么,肯定是供电

网友N: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Q5MzYwfGFjNGQ4NjUwfDE3NjQ1MTA5NTR8MHw%3D

网友O:
usb口插上u盘,如果u盘里面有音乐的话,能播放音乐

网友O:
不过好像音量没有办法调。

拨动开关左右长按

网友P:
求解是什么活动?期待二姨家能送我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求解是什么活动?期待二姨家能送我一个。

去活动版块看看,有很多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大致捣鼓了一下,貌似只能够读TFT卡

是TF卡!!
TFT是说的液晶屏。

全部的控制都在那个左右波动的按钮上。

向左/右短按,换频道、切歌
向左/右长按,调节音量大小
垂直向下长按(就跟按轻触按键一样),是切换FM功能/TF/外接
在FM功能下向下短按,搜台

貌似就这些功能了
上面那位提到的蓝牙功能是没有的。

网友Q:
堂姐有没有小音箱的原理图啊,想研究研究!

网友R:
我怎么都撬不开

网友R:
为什么我撬不开

网友S:
不愧是搞电子的   都先到到手之后  拆开看看   先研究研究

网友O(2014-03-21):
很好,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