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DSP问题

楼主(2014-02-14):
Is 6712, 6711 and 6701 all pin compatible?

网友A:
Yes, they are all compatible.

网友B:
以 5409 为例,很多 DSP 产品在使用前必需进行内存分配,该工作目前由
用户自己进行,虽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但对经验较少的人来说会耗费很多不必
要的精力,所以请问 TI 能否在发货时就为芯片提供标准的配置文件?

网友C:
DSP link comand file is effective tool  to manage DSP memory configuration to
improve system feature. DSP BIOS has visuable tool to deliver the function.

楼主:
请问 DSP与 CPU、MPU有什么区别?

网友D:
The structure of DSP is difference from CPU/MPU. In DSP, there are different
memory for data and instruction. And it focus on computing not flow management.

楼主:
TI 能否为其 DSP产品提供更加灵活的外设以满足多样的应用需要?

网友E:
Yes. In C6000, we have peripherals as these McBSP, HPI/Expension
BUS/PCI,EMIF(can connect with SBSRAM, SDRAM, Async RAM flush ROM
SRM), DMA/EDMA, timers etc.

网友A:
请问"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对象是什么?

网友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image process, modem,
disital motor control ... We believe it can be used in every internet action, every bit.

网友G:
TI的DSP产品的C代码编译效率低, 常使开发者感到其结果不能达到预期,
请问 TI 有无应对之策?

网友H:
The C6000 C compiler performance can reach 70-80%. This is just because the
from the beginning time of C6000 core design, the RISC like structure have make the
C compiler and optimizer can be easy design and reach high performance. That means
the C optimizer is begin from basic hardware design. So the question is true for other
DSP, for C6000 good C compiler is our strong point.

网友A:
TI 公司的 DSP 有什么特点?即在处理速度、存储量、接口以及软件编程
等方面有什么特点?

网友I:
For C6000, it is the most advanced DSP, our C64x can run at 700Mhz to 1.1Ghz,
the memory space for C6000 can be 32 bits wide. And we have DSP/BIOS which is
industry proved and free real time kernal  can help engineer design more easy and
focus on their application.

楼主:
嗯,互相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大家啊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