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问题

楼主(2014-02-14):
spi, IO, os, ST, ISO
STM32的IO口的模式很多,比如浮空、推挽输出、上拉输入等等。我现在要用IO口模拟SPI时序,STM32上面的MOSI、MISO两个IO口应该怎么设置IO口状态呢?是不是MOSI设置为推挽输出,MISO设置为浮空呢?

网友A:
现成的SPI口为何不用???

网友B:
32自带的spi口足够通信用了吧,虽然没有模拟过时序,不过感觉IO口的设置应该一样,不过关键是还是时序,时序调整不好数据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