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OB2263 RI引脚电阻有何作用?

楼主(2014-02-14):
OB2263 RI引脚电阻有何作用? 数据手册默认接100K电阻,将频率定为65Khz,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调高调低频率有何作用?????

网友A:
规格书上一定有。。。
从你的描述来看,就是调节工作频率啊

网友B:
频率高低决定了变压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低决定了变压器的参数

如果是65KHZ , 那决定了变压器的什么参数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65KHZ , 那决定了变压器的什么参数哦

频率高,磁芯可以用得小

网友C:
设定芯片的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