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电路顺序是这样的?

楼主(2014-02-15):
我用的TX-1C 51单片机,在P0口上用两个锁存器连接了6个数码显示管。

写了一个程序出错了,别人告诉我,正确的电路顺序应该是
*****
P0 = table[1];   dula=1;    dula=0;
先往P0送数据,再打开段选,然后再关闭段选。
*****

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

dula=1; P0=table[1]; dula=0;

网友A:
乱七八糟的,说清楚一些,dula是什么信号?
锁存信号,看看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
另外,为了保险起见,注意送数据后稍微延时一、二个NOP再送锁存信号。

网友B:
dula肯定是公共端的使能控制信号,如果先开了显示使能,要显示的数据后送出,数码管不是会“乱显”一下才恢复正常啊,虽然这两句话执行得很快,人眼是看不出区别的,但是原则上都错的东西,为什么要去乱做呢?

网友C:
多看看资料,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要求去操控,就不会错了

网友D:
如果你的锁存器是下降沿锁存的话,你的写法也是正确的,只要在锁存下降沿之前准备好数据就好了

网友E:
这个是防止乱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