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楼主(2014-02-15):
我公司做仪器仪表,每个仪表上都有65lbc184通讯芯片,不知什么原因,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造成总线故障。

网友A:
485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

网友B:
你可以将收发器的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哦,解决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解决了。就说说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