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手求助MPLAB X 的调试

楼主(2014-02-15):
各位高人好,求助啊!我用的芯片是PIC16F1827,用的软件是MPLAB X V1.80,硬件调试工具是ICD3,求教软件和硬件调试啊,(由于是新手,大神最好附图

网友A:
具体可以查看     MPLAB X IDE用户南.pdf  。里面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zh-cn/family/mplabx/

我这个网不好,打开不了那上面的只读文档,能不能帮我下下来:P发到我的邮箱jingchengye@sina.c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网不好,打开不了那上面的只读文档,能不能帮我下下来发到我的邮箱jingchengye@sina.cn ...

朋友,你应该注册百度帐号后自己下载,下载可能需要百度积分吧。

直接看官网也一样,这些在官网应该都有,实在不行就在百度上看看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东西看看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应该注册百度帐号后自己下载,下载可能需要百度积分吧。

:dizzy:我能说我恰好这篇下载不了么?总是显示在提取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能说我恰好这篇下载不了么?总是显示在提取中……

那可能是你浏览器的事情。

我也下载不了,我没有百度帐号,所以只能看,不能下。

另外,你直接看官网即可,不看那个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你浏览器的事情。

我也下载不了,我没有百度帐号,所以只能看,不能下。

谢谢啦,非常感谢:lol

网友C(2014-04-25):
MAPLABX IDE是不是有问题?配置字的定义在xxx.h中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