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74,“负阻”与“源”

楼主(2014-02-15):
“负阻”是什么?R<0?当然不是,这太过于简单且可能产生误导。任何一个单独的“负阻”器件其静态电阻都大于零。

下面拓宽点思路,把电阻的概念拓广到含跨阻的范畴(策动点关系就是电阻或阻抗)。

先给出含反馈的跨阻放大器的传递函数

    u = [Z0/(1-T)] i

其跨阻为

    Zf = u/i = Z0/(1-T)

假设Z和T都为实数(仅为表述方便考虑),一般认为Z0>0,自然若 1-T<0 时则 Zf<0。那 1-T<0 ——即 T>1 是什么意思呢?对,那是环路增益大于一的正反馈,其后果自然明白。需要附加说明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存在着一个受控(开环)跨阻放大器,其跨阻为Z0。

如果考虑策动点(单端口),那么跨阻就变成了阻抗(实数就是电阻)。这样,负阻就形成了。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里考虑的都是动态参数——即作交流分析。

总结一下:

1)含反馈的受控源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等效于一个负阻。

2)(动态)负阻同样可以等效于一个含反馈的受控源。

特别指出,这里没有任何独立源

网友A:
“负阻”是什么?R<0?当然不是,这太过于简单且可能产生误导。任何一个单独的“负阻”器件其静态电阻都大于零。

负阻不一定只存在于负阻器件中。我在《了解负阻》一文中的仿真和实验证明,电路的负阻可以等同于-|R|。在振荡器输入回路中串联电位器,调节输入回路的净阻,结果和仿真是相符的,说明负阻与带负号的电阻等效。

网友B:
站在电路角度看,小文至少有两处错误。
站在纯数学的角度看,都对。

考虑到流量问题,不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在电路角度看,小文至少有两处错误。
站在纯数学的角度看,都对。

《电路》本来就是采用《数学》描述的,这里仅是简化定性而已....

严格的“数学”表述估计没人感兴趣,也无助于“直观”理解。

网友C:
即便不是专业研究,本来的反馈放大器用负阻概念去解析也不存在理解问题
而那个新理论或新分析中唯一可能没错的只是“用艾斯一撇获得的负阻参数”这一点,其它都是反原理的创作品

“特性负阻器件”的振荡与“含有正反馈放大器”端口参数负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且勿混淆,更不能简单等效(值)转换

楼主:
“负阻”和“正反馈”可以由不同的物理实体来实现,但理论上可以相互等效,这点没有任何问题。此外,用那个S参数得到关于反射与负阻的关系也没有任何错误。问题在于,在此所涉及的源是受控源而非独立源,采用独立源等效那是个根本性的谬误。

振荡器本身独立来看就是个独立源,而在其中再假设有个独立的信号源,那显然是个“循环定义”,逻辑上就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阻”和“正反馈”可以由不同的物理实体来实现,但理论上可以相互等效,这点没有任何问题。此外,用那个 ...

到底是叫“负阻”?。。。还是应该叫【负阻特性】???

网友A:
振荡器从外部看是个独立源,但是从工作原理上要把它作为电路来分析。因为器件是受控的,所以需要信号源来驱动。正是考虑到从外部看振荡器是个独立源,才把分析的信号源称为内部信号源,从外部看,振荡器还是个独立源。是不是循环定义暂且不论,振荡器独立源需要分析,现有反馈放大器式的传递函数分析、Barkhausen判据等也是建立在有输入信号基础上的,只是该信号的信号源是否有源内阻不得而知。开环放大器设立正反馈条件的分析也使用了信号源,内阻是50欧。

结论:设立信号源分析独立源电路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叫“负阻”?。。。还是应该叫【负阻特性】???

负阻是个概念
体现在2种实体中:
一种是固有一段儿VI特性图呈S状负阻现象的单口器件,如隧道二极管,双向触发管等
另一种是含反馈的放大电路,等效双口网络某端口阻抗参数可得带负号数值,其值并不固定

负阻概念教学应用并不多,以至于有人要拿它来说故事,其实它并非重点,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有人不小心就混为一谈了

因为还没发现负的电阻,常说的“负阻”只是“负特性电阻”
二极管就叫具有负阻伏安特性的器件,正反馈则当叫“参数负阻电路”
(不知道有否其它类型)

网友B:
内部可以有独立源,不叫循环定义,许多**中都给了
但是他那个模型建立,充满了唯心主义思维,个人主观成分过多,这个问题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可以有独立源,不叫循环定义,许多**中都给了
但是他那个模型建立,充满了唯心主义思维,个人主观成 ...

还有捆绑一块玩的,难怪了....

请问,那个“独立源”是个什么东东?振荡器吗?若是,那它内部还有“独立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叫“负阻”?。。。还是应该叫【负阻特性】???

“负阻”是指具有微分负阻(或动态负阻)特性。具备这种特性的器件可称为负阻器件,而通常只是在其某个特殊的工作点上才有呈现负阻。

网友C:
给出两型“负阻器件”典型伏安特性示意图,很难有一种BJT电路能很好实现
反过来,三点式振荡器能等效出怎样VA特性的负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出两型“负阻器件”典型伏安特性示意图,很难有一种BJT电路能很好实现
反过来,三点式振荡器能等效出怎样 ...

这个能模拟,2个管子+偏置+移位。

网友C:
老9够节省流量的,15个字能有0.1k吧

知道能,但也不具普遍性,那两个管也算不上受控源应用吧。况且,三点式反过来呢?
咱不是研究这个地,表述可能不精,重点是指出“两类负阻”概念的区别不容人混淆糊弄

网友A:
负阻概念教学应用并不多,以至于有人要拿它来说故事,其实它并非重点,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有人不小心就混为一谈了

阴谋论都出来了。把注意力放在技术上是正道。负阻概念在教学应用不多,一是因为应用范围不如正阻,二是对负阻的研究不透。我问过教模电的老师对振荡器教学的感受,他说很多东西说不清(这是学术态度严谨的体现,而不是照本宣科),有的内容绕着走。我相信这种看法和做法在当今也存在。

但是他那个模型建立,充满了唯心主义思维,个人主观成分过多,这个问题要命。

等效的过程是有主观成分,正确与否要看是否经得起推敲、检验。你如果不能举例说明错在哪里,上面的评论是无力的。
例如,一个50欧内阻的实际信号源,我可以用电压源E和50欧内阻等效。但是,E的幅度是多少?定多高的幅度才算不主观?(线性仿真中,E的幅度不影响网络特性,但是计算中不能没有E。不可能、也没必要知道实际信号源E的幅度。)
进一步,实际信号源的输出幅度可变,要等效只关注输出幅度可变的信号源,可以有不同的方案。1.50欧源内阻不变,变E的幅度;2.E的幅度不变,将50欧等效为50欧可变衰减器;3.E的幅度不变,不考虑固定源内阻,通过设置电位器(内阻)改变源的输出幅度;4.E和内阻都可变(找死)。
这些方案都可以实现,怎样的选择才能不唯心、不主观?

网友C:
凡事儿总能找到相似同类,例如**集体弄个电路专利,建立模电新体系;这又有人团队搞个方法专利,编凑分析新理论

负阻概念应用振荡分析,在原理上毫无悬念,至少在这里还没看到有人反对
也不分你们我们的负阻特性,只有公众广泛认可的原理符合
那不是阴谋阳谋的问题,而是客观起到唬人蒙人的作用

精良的装备+完整仿真+形式上的逻辑,只能美化却不能遮盖电路研究的错误——这里只问一个:那个模的R_也是线性的?

老抽经过严密的算术推演,最终证明R_是对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阻是个概念
体现在2种实体中:
一种是固有一段儿VI特性图呈S状负阻现象的单口器件,如隧道二极管,双向 ...

你和老抽说的是两种东西,两件事。你这个复杂,老抽那个简单。虽然名字差不多。
所以争议在所难免,不弄清区别,争到黑也没结果。

术语定义混乱,就是这个后果。

网友A:
总感到你扯与技术无关的东西,逻辑跑偏,举例如下。

凡事儿总能找到相似同类,例如**集体弄个电路专利,建立模电新体系;这又有人团队搞个方法专利,编凑分析新理论

团队、专利跟技术比重要吗?为什么要跟专利技术外的内容较劲呢?

也不分你们我们的负阻特性,只有公众广泛认可的原理符合

你们、我们,是为了强调不同之处。“公众广泛认可的原理”不一定是正确的原理,如果出现分歧,需要通过原理、而不是人数来分清是非。这是应有的严谨态度。

那不是阴谋阳谋的问题,而是客观起到唬人蒙人的作用

你应该从技术上驳倒唬人蒙人的内容,而不是只发泄情绪。

精良的装备+完整仿真+形式上的逻辑,只能美化却不能遮盖电路研究的错误——这里只问一个:那个模的R_也是线性的?

前半部分是多余的话。提问属于技术的,我愿意回答。
我仿真中的R_是线性的。线性的理由:在应用范围内,参数不随电压、电流变化。解释一下,这个跨接在1-2端口的R_是个简单模型,它要模拟的是:具有负阻回路的电路特性。强调回路,是因为它们有共性,即其规律与振荡器负阻输入回路的特性相同,而R_的模型最简洁而不失正确性。这在我的《了解负阻》一文中有说明。

老抽经过严密的算术推演,最终证明R_是对头的

作为参考,建议你求助你信得过的人,跨阻、单端口阻抗的负阻是不是线性的。
另一种是含反馈的放大电路,等效双口网络某端口阻抗参数可得带负号数值,其值并不固定

“其值并不固定”是什么意思,何以见得?

网友C:
没有一个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得不到公认的肯定就不是(相对)正确的——模电基础理论是如此成熟
当然,那个新分析即便没有一个人认可,也不成为创造者放弃的理由。他有权利**,而别人不需要考虑其动机或力图使之放弃,而拥有其它所有权利,包括评论,反对,批判,讽刺,发泄

你的R_必然包含BJT要素(否认不?),怎么可能是线性的!模型拓扑形式并无错,但 所依据“R_线性”的事实虚假,结论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阴谋论都出来了。把注意力放在技术上是正道。负阻概念在教学应用不多,一是因为应用范围不如正阻,二是对 ...

俺投降了,打败俺的是你的"无鞋"。

很多基本概念,在那个帖子里说了8页,说了左一遍,右一遍,右一遍,左一遍,重复来,重复去,说的口干舌燥,就算是千年的铁树也该开花了。。。

没想到,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了。。。
老是这么死循环,得扯到猴年马月?

网友A:
没有一个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得不到公认的肯定就不是(相对)正确的——模电基础理论是如此成熟
你的R_必然包含BJT要素(否认不?),怎么可能是线性的!模型拓扑形式并无错,但 所依据“R_线性”的事实虚假,结论错误

第一行是不严谨的逻辑。模电基础在正阻领域可称成熟,但是也有瑕疵;负阻领域远谈不上成熟,从争论的问题中就可以看出。不用嘴硬,振荡器原理就没通过我实验的检验(见《了解负阻》)。
有BJT电路就一定是非线性的吗?不存在线性放大器吗?不存在理论上的线性电路吗?从渐近线性的振荡事实上,不存在理论上的线性振荡吗?在小信号线性测试条件下测得负阻,线性仿真也可以仿真出负阻。
已经跟你说过,R_回路是简化各种负阻回路的。你可以挑战Zin中的负阻,有实测、有仿真,结论是一样的。我希望看到你的挑战。

xunkun977,以守为攻,先不要说铁树开花了,我也纳闷苦口婆心换不来开窍。在否定现有振荡器理论的实验事实面前,你也要否认现有原理的错误,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C:
有个原理叫相似性,它提供了一个认识判断事物的有效应用,其结论的肯定性不一定必须得到具体证明(实)
如果那个新方法,完全不能被公认,也有可能是它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概念不为凡常,那么至少你也无法证明其正确性。相反地,公众却可以指出其原理违反性,而反驳之
说实在的,不是瞧不起,你没可能弄出一整套全新理论完全基于崭新原理上

咱又不是吃这个,说什么挑战,只要指出你的瑕疵漏洞错误即可。
你放论坛上的价值是什么,接受业内公众评审!怎么评审,重复你的实验?挑出几根致命毛刺就够了
你们的新分析的核心不就是R_不变R01线变恒幅的么,不就是策反成熟经典非线性么
然后再默认R_不变,再处心积虑弄出个电感R01

R_的存在性就连老抽也帮你证明了,可你得证明现实你的Zin负阻不是非线性,而不是争论有否存在理论上的线性电路
又玩起创新概念了。你解析什么叫“理论上的线性振荡”,再说明“线性仿真也可以仿真出负阻”就是理论上的线性?就是你的R_?

网友A:
捡有用的答复。

你们的新分析的核心不就是R_不变R01线变恒幅的么,不就是策反成熟经典非线性么,然后再默认R_不变,再处心积虑弄出个电感R01

“R01线变恒幅”怎么讲?不明白你的理解。
“策反成熟经典非线性”,不是策反非线性,是填补线性分析的空白。

R_的存在性就连老抽也帮你证明了,可你得证明现实你的Zin负阻不是非线性,而不是争论有否存在理论上的线性电路
又玩起创新概念了。你解析什么叫“理论上的线性振荡”,再说明“线性仿真也可以仿真出负阻”就是理论上的线性?就是你的R_?

要我证明Zin负阻不是非线性的,因为从测量到仿真,一切都是在线性原理、条件下进行的。从测量中看不到与线性下不同的现象,仿真线性分析不需要非线性的介入就可以产生负阻。总之,从理论到测量既不需要非线性,也没有发现非线性。

现在我要问你:认为负阻一定是非线性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出现非线性,测量应该是什么现象?线性仿真的结果为什么不能说明“不需要非线性也可以产生负阻”?

网友C:
颠倒因果关系,搬弄似是而非,挺会玩
非线性与电阻(不管正负)是前因后果吗?它们是前者必然依附存在后者上,非线性是电阻的属性之一
你的仿真只是为了客观揭示电路特性,而不因为你做的是“线性仿真”,就认为Zin必是线性的。这大概就是10楼说你太主观的事实之一

你要证明Zin是线性的并不难,只要能说明它与BJTRbe无关与fHE无关就成
你要证实它也很容易:无论改变仿真电路条件,Zin负阻值不变就行
这点很重要,它是你新分析的核心基点

楼主:
特别说明:

有人质疑“负阻器件”这个术语,其实那并非新词,具体见

《电子电路基础》(谢沅清)中425页。

网友C:
别为别为这个破名词争论啦,不过是个器件归类不太常用的叫法而已,两位都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就行啦:handshake言和

网友A:
非线性与电阻(不管正负)是前因后果吗?它们是前者必然依附存在后者上,非线性是电阻的属性之一

线性工作条件下,根本无需考虑电阻的非线性。

你的仿真只是为了客观揭示电路特性,而不因为你做的是“线性仿真”,就认为Zin必是线性的。

仿真是证明链中的一环。

你要证明Zin是线性的并不难,只要能说明它与BJTRbe无关与fHE无关就成

在线性工作条件下,Rbe、fHE被视为线性的,无需参予Zin的证明。

你要证实它也很容易:无论改变仿真电路条件,Zin负阻值不变就行

改变仿真电路条件,例如改变元件参数,Zin负阻值会跟着变,但是这不属于非线性,因为元件参数会改变反射电压、控制着负阻的阻值。当电路参数不变时、电路在线性条件下工作时,Zin的负阻不变。这个由正反馈产生负阻的机理与负阻二极管的不同。

网友E:
这负阻有那么玄么?

因人而异。

网友C:
在整个起振过程中,幅度从0到最大,你还认为是线性工作条件,那怎样才算不线性了呢
别去泛言“改变元件参数”,怎么不试着改变工作点呢

像这样先把电路规定为“线性工作条件”,那还有什么不是线性呢?实际是这样吗?
这也叫新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整个起振过程中,幅度从0到最大,你还认为是线性工作条件,那怎样才算不线性了呢
别去泛言“改变元件参数 ...

没有涉及非线性振荡,这里只是探索线性振荡、稳态的原理,填补现有线性分析的空白。
幅度从0到最大的单调增长和起振中不同斜率的包络,不是判断线性和非线性的依据。增益>1幅度就可以增长;不同包络斜率是由不同>1的增益引起的;而不同的动态增益可以是线性的。
要进行线性分析,就要遵守线性工作条件,包括需要在小信号范围工作、工作中元器件的参数不允许被改变(除了人为调整)。怎样才算不线性呢:实际信号的幅度超出小信号范围导致了器件参数被改变。但是在线性分析中要排除这种情况。
关于工作点:厂家给出器件不同偏置、频率下的参数;线性仿真选择不同偏置的(改变工作点)器件参数;一旦选好偏置下的器件参数,器件的参数在仿真中就不能改变了,仿真改变的只是元件的参数。

新方法,新在动态的线性分析实现了线性的稳态

网友C:
这样“强迫工作在线性条件”只是为了填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惜创造一个re?
你的仿真无法尊重“必然存在非线性”这一事实,仿真结果只是帮助你建立了一个“没有非线性的空白”
你描述的小于负几十dBc的H2是怎么来的?
为何你就是无法表述什么是你的“线性振荡”

网友A:
这样“强迫工作在线性条件”只是为了填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的仿真无法尊重“必然存在非线性”这一事实,仿真结果只是帮助你建立了一个“没有非线性的空白”

你不应该不明白理想的理论条件与现实差别的关系吧?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对应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惜创造一个re?

有问题吗?

你描述的小于负几十dBc的H2是怎么来的?

测出来的。……,然后?

为何你就是无法表述什么是你的“线性振荡”

我早就表述的让“千年的铁树开花了”。你还有什么新问题?

楼主:
回归主题:

首帖给出了一个关于“负阻”与“受控源”(或称放大环节)的简单粗略的描述,作为附加补充,在此再给个严格的关系——BLACKMAN 公式

    Z = Z0 (1 - T0) / (1 - T∞)

这是个单环(单个放大环节或环路)网路的策动点(单端口)阻抗 Z 的表达式,其中 Z0是 令放大环节开环增益(或跨导、或跨阻)为零时的端口阻抗,T0和T∞则是端口短路和开路下的网络环路增益。(注意:这里是按正反馈符号约定而给的式子,若改为负反馈符号约定则式中的负号改为正号,即 Z = Z0 (1 + T0) / (1 + T∞))

显然,这应该是个S域(或频域)表达式。如果Z0、T0 和 T∞ 为复数,则 Z 也是复数,其可能与端口的激励有关。类似首帖,假设Z0、T0 和 T∞ 为实数,那么不仅可以讨论其正负关系,而且显然 Z 将不再与激励的频率特性有关。

显然,一般有 Z0 > 0,而若 (1 - T0) / (1 - T∞) < 0 时有 Z < 0 ,即负阻

其实负阻在电路中常见,譬如恒流源就是利用一个正电导和一个负电导的并联(即相加)得到一个零电导(无穷大内阻)。

网友B:
要进行线性分析,就要遵守线性工作条件,包括 需要在小信号范围工作、工作中元器件的参数不 允许被改变(除了人为调整)。怎样才算不线性 呢:实际信号的幅度超出小信号范围导致了器件 参数被改变。但是在线性分析中要排除这种情 况。

要遵守这个条件,信号幅度只能为0

接着推:因此,工程中不存在线性电路和线性工作条件。

网友C:
千疮百孔穿成一串儿就成系统理论了?那么惊世骇俗的创新不快去发表,却跑论坛来招人嫌
这里6成是学生,3成是线上电工,剩下的9成不同专业,还有近1成没那个功夫陪你

就连实物测的还是虚拟仿的都不说清,算了,就当是那么回事儿——
那就再细细地问,你那个H2是因何产生的,也是由线性的R01么?
你能测或仿个电感参数re来看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千疮百孔穿成一串儿就成系统理论了?那么惊世骇俗的创新不快去发表,却跑论坛来招人嫌
这里6成是学生,3成 ...

气急败坏,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话。算了,不陪了。

网友C:
谁qjbh啊,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H2是否由非线性产生的?不敢回答么

网友F:
让我联想到了一个名词:“民科”。:lol

网友G(2021-05-31):
负阻也是 阻,
电流跟电压的比例关系 跑不掉,
电阻,是固有参数,动态电阻,感抗,容抗,反电势  这些都是 诱生参数,
所以我认为,负阻也该属 诱生参数,负阻元件,是功耗或伏安特性为负的被动元件,跟 源 不一样。

网友G:
负阻有明确的 伏安特性,源有没有 ?!

网友E:
负阻不是所研究的那个器件的电阻值是负的,是所研究的这一段的V/I曲线的斜率是负的。

网友G:
现实中没有 真负阻,不过,定义是涵盖理想和现实的,
不论实体电阻抑或动态电阻,伏安特性为 负斜率 就成负阻,
真负阻的伏安特性在  第二与第四象限,非线性的真负阻可模拟 正阻伏安特性,
不论哪种负阻,都不含源,不含电抗,自身有明确的伏安关系,伏安特性线皆过原点,跟 源 完全不一样。

网友G:
人世间,最不缺的大慨是空气吧?!
却原来,空气是天然的负阻物料,无组织无结构,制造非线性电阻甚至无需容器,
1810年,戴维发明了世上第一支,而且也许是唯一不需壳体的 HID ,电烛,
这烛弧也是个非线性电阻,伏安特性是可测的,有动手条件者大可搞个电烛来测测看,
电弧既然是负阻,电池是电压源,以电压源点灯,没 镇流器 不行,镇流器在哪,就是 电源内阻和碳棒的阻力。

网友G:
铝与硅融接,得出的是甚么 ?!
可以是 欧姆接触,亦可以是 肖特基结,
肖特基结,是势垒,势垒的导电机制,跟普通电阻一样,
势垒的非线性,乃因 电导调制,但是,电导调制 並不改变结区 也是纯电阻 的本质,结电容是 寄生参数,不是构成 非线性电阻 的主体成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酱油启示录——977,“差分”与“阻抗” 。  路过闻酱油。

也提到了blackman公式,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