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控制板上的透明胶

楼主(2014-02-15):
这个透明的有弹性的胶是不是叫透明环氧树脂啊?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

谢谢!
他的弹性、防水、透明度如何啊,还有在产品封装时如何操作啊?有合适的厂家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常见的灌封胶
几乎中等以上城市都有
双组份,混合后加温或者常温固化

谢谢你这么热情,是不是叫透明环氧树脂软封胶啊?
我准备封胶后把板子装入结构件中,是不是一定要开一副灌胶模具啊。

网友B:
应该是起到固定和绝缘的作用,是不是热熔枪中的那种胶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起到固定和绝缘的作用,是不是热熔枪中的那种胶棒啊

不是热熔抢中的胶,我问的是电子线路板整体灌的那种透明胶,有弹性的那种,主要用于防水,从胶的外部可看到内部元件的。他是不是叫透明环氧树脂的那种,还有,具体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C(2017-09-01):
引用 楼主:
谢谢!
他的弹性、防水、透明度如何啊,还有在产品封装时如何操作啊?有合适的厂家推荐吗? ...

有机硅的,防水减震效果好,而且可以拆卸进行电路板的维修并重新浇灌灌封胶。130736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