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内部RTC做万年历,误差怎么进行校准?

楼主(2014-02-15):
我正用5438A的内部RTC做万年历,外接32K的频率。发现时间不是很准,10分钟大约慢1S的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手册说可以进行校准,一直也没搞定,有做过的同志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A:
不知道啊 友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 友情帮顶

谢谢啦。

楼主:
我现在是设置的内部电容,把外部的电容都去掉了,还是慢啊。内部的电容CAP0到CAP3我都试验过了,没什么效果的。我可以使用外部的电容吗?32768K的晶振,貌似无法使用外部的电容啊,求组织帮忙啊

网友B:
也可以在算法上进行校正。另外,楼主的时钟配置没问题吧?

网友C:
外部32K的晶振的需要温漂非常小的啊、精度表较高的那种 的,不然这座出来的万年历的的却时间差的就大了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