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请教一下TI的BQ26220电量检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2-15):
如题!最近正在用BQ26220检测四节镍氢电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bq26220必须进行一次学习功能,才能正常显示电压,我想知道有没有好的方式可以把这个学习过程去掉,每个设备的一致性还是挺好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b汗

网友B:
这种芯片应该都会考虑量产过程简易操作过程的,LZ可以到TI官方网站论坛上发帖。

网友C:
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站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battery_management/f/35/t/45060.aspx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接触过。

那您有用过其他的电源检测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有用过其他的电源检测芯片吗?

你描述的很不清晰不知道啥意思。
即使吗没有芯片,自己用电路搭出一个电路也不难啊。

网友B:
接触过BQ2083/BQ2084/BQ34Z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过BQ2083/BQ2084/BQ34Z100

问一下 你们这边量产的时候 芯片的学习过程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很不清晰不知道啥意思。
即使吗没有芯片,自己用电路搭出一个电路也不难啊。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量产的时候 IC的学习过程 怎么去掉???

网友B:
BQ34Z100是通过样品学习生成golden simple,批量生成时将golden文件烧录进去即可,楼主还是去TI官方需求FA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