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用实验板做了个数码表,为了早晨亮起来

楼主(2014-02-15):
用ATMEGA8L, 以前用电源供电,没关注过省电的问题,用手机电池供电,才发现AVR很耗电啊,1M rc振荡,待机电流不点亮数码管就有三到4个毫安呢,用32.768K手表晶振做TIMER2的异步时钟,省电模式一秒唤醒四次还有0.3MA呢,如果休眠时间放大,则交互按键太不灵敏了。看说明,完全进入省电模式的电流应该是十几微安,还是每秒唤醒的四次耗掉的电。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找到问题了, 是AD转换时采样电阻泄漏导致的电流,单片机省电模式每秒唤醒4次的综合电流是28uA.

楼主:
如果做到最省电?是不是把TIMER2做到最大的分频,还有没有其它省电策略?

楼主:
成功将工作电流降至28微安,1秒唤醒4次没有问题。。。。不必做到8秒最长休眠周期。唤醒后运行的指令足够低就进入下一次休眠,一样可以做到省电。
数据手册上5V时的省电模式是15uA,但我这块芯片实测是24uA,不是15uA, 或许这多出的9uA是timer2手表晶振耗掉的电?或者芯片误差?或者是一只2n5401的BE,CE节漏电电?但是按说明书只有几十纳安,不应该很大。
总之,1秒钟唤醒4次单片机多耗了4uA. 凑合了吧。就这样了。

网友A:
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