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什么方法转换成5v为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4-02-15):
单片机要放在车上,车上有其他设备用的24v蓄电池,请问通过什么方法转换成5v为单片机供电啊,谢谢了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为佳,根据你需要的电流值选择就是。

网友B:
建议开关电源,对纹波要求严格的,加LDO

网友C:
要低成本的话用阻容降压加稳压管

网友D:
楼上的办法真是不解,直流能阻容降压?

网友E:
四楼的建议最实用,单片机对电源要求高,用个LDO最省心

网友F:
电阻分压+稳压管

考虑车载的东西,干扰很大。试一下才知能不能用

网友G:
选耐压大于30v的LDO就行

网友H:
蓄电池都是串联起来的,每个电压是2v,24v就是由12个单元所组成,建议您打开蓄电池,重新连接,将每四只串联起来(共三串),再将这三串并联起来。   这样的输出电压就是8v,您可以直接用个7805稳压后使用,也可以用个MC34063(dc-dc)作为降压使用,后者的效率高些,我认为这样使用比较合理。

网友A:
24V用7805热量有点大吧,LM317比较合适,价格也还可以,电流可以达到1.5A

网友B:
建设性意见不少啊

网友I:
算一下电流消耗吧,如果小于50mA,勉强可以用一级线性降压(7805类,TO220封装,无散热片)。否则根据电流大小,用MC34063或者LM2576吧(开关降压电路)。

另外,11楼,如果电流较大,用7805和317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吧?假设封装一样。7805静态消耗会大些,不记得有多少了。

网友I:
车载的话应该不会太抠成本的吧,还是用蓄电池供电,建议用DC-DC,效率比较高,可靠性也比较好。

如果实在想省点,就直接用7805吧,什么电流发热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电流大了就加个散热片。

网友J:
果断2576或2596系列。

网友K:
买个车充,最简单了。。。

网友L:
应该使用隔离的

网友M:
个人感觉使用7805比较好,输入端可可以穿个电阻,降低压差。

网友H:
不计成本的话就DC/DC,要便宜就HT7550.说拆电池的,不要误导LZ了

楼主:
好的,我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N:
34063+7805

网友O:
7805最方便;而且比DCDC更可靠;DCDC弄不会稳定性可靠性都不怎么样.尤其34063,山寨的垃圾货多的不得了.

网友P:
DCDC保证效率,LDO保证纹波!

网友Q:
dcdc到8v左右然后加个7805稳压下

网友R:
有专用的dcdc非隔离模块,用法和7805一样,效率高,价格贵,体积小

网友S:
引用 网友K:
买个车充,最简单了。。。

这个建议最实在了,现在很多都是用34063转换一下,我用过都很不错

网友T:
加个LM2576就绝没问题

网友U:
服了,蓄电池也能拆,这都什么脑袋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