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推荐个便宜的带AD的单片机

楼主(2014-02-15):
要求:
有AD
10个I/O口
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存储器大于1k

网友A:
没有说要多便宜, 通常带 AD 的单片机的价格就会上升不少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个简单 AD 功能, 也可以考虑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Ε-Δ 型 AD 转换.

网友C:
颖的4位OTP  IC  推荐使用SH69P48A

网友D:
FLASH产品推荐使用SH79F083

网友E:
中颖SOP16封装的88F2051就可以,价格1¥多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没有更有优势的?

网友F:
SO-16的 SH882051足够好。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网友G:
我有类似满足你的片子,OTP的  价格相当的便宜。

网友H:
SH88F2051 sop16  市场白菜价

网友I:
韩国ABOV的 MC96F1204  16SOP  的带12位AD   价格才1.3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如果可以软件模拟一路AD,可以考虑下STC15W201S-35I-SOP16,   1.5元,一次性10k以上可以做到1.4未税,IO口14个,FLASH  1k, 内部高精度时钟,不需要接外部复位

网友K(2014-03-18):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我有一款,加我QQ453636016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STM8S003F3现在 用1.6了吧 1.3满大街都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笙泉的MA86E508 SOP16-20-28.
8K FLASH,8位8-ch ADC,4-chPWM,內置晶振。
1.55RMB,QQ453636016

网友M:
遍地搶生意

网友N:
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咯,便宜是量大吗?

网友O:
我推荐一款,是台湾伟诠的,价格很便宜,代开发,有资料例程。性能跟AVR一样,但资源比AVR多了去。我一直在这个上面开发产品。想更多了解,加我QQ,912366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