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问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高手

楼主(2014-02-15):
鄙人正在学CMOS模拟电路设计,用的razavi那本书,想问一下例如第三章的单级放大器,共源级,源级跟随器,共源共栅放大器。就拿这三个来说,因为我刚学没有什么概念,这三个在这门课中应该属于单元电路,那么我应该学到什么程度?
例如,看见一个其中一个电路可以立刻得出它的增益?在后面的设计中,应该着重于这三个单级放大器的哪些特性。书中有一些推理过程比较繁琐,难以明白,不过考虑到可能未必如此重要,所以才发出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to LZ:

只能告诉你,从基本的《电路》学起,然后考虑那什么半导体“模型”。

如果不是搞材料和工艺的,器件模型足矣。当然,模型有各种层次的(从简单到复杂),无论如何仅是个数学模型,和实体是有差异的。认识到这点就可以了。

设计与分析不同,得考虑所要求的技术指标,结果也非唯一(也可能没有)。但是,若没有分析能力,设计就免谈了。

你的问题,很多都是大学本科的东西,实在不明白那段时间干嘛去了。当然也可能不是学那个的,但是那考研是如何通过的呢。哦,其实那些也不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