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何Slab在keil下不支持显示时间

楼主(2014-02-15):
用了Slab来调试SH88F516,确实很方便。Slab小巧,不用额外供电,是挺不错的,

不过

为何Slab在keil下不支持显示时间呢

网友A:
是啊,把时间也给显示出来这样具体哪段代码执行了多少时间就能看的见了。

网友B:
由于仿真的时候是硬件仿真,仿真器(SLAB或者JET51)无法知道下端的cpu跑了多少指令了。所以,无法显示时间

网友C:
需要小改进下,呵呵

网友D:
习惯就好

楼主:
嗯,其实也没啥,呵呵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