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小圆圈

楼主(2014-02-15):
图中 画红线部分是一个缓冲器么?为什么前面要画一个小圆圈?整个译码电路在 S非=0时候有效还是 S非=1时候 有效?

网友A:
显然是/S=0时有效。

网友B:
代表的是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S=0时有效。

显然是/S=0时有效.

那当/S=0时,从小三角出去的是 1.  那那个小三角里面有反向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表的是低有效,

那当/S=0时,从小三角出去的是 1.  那那个小三角里面有反向功能么?

网友B:
是代表反向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然是/S=0时有效.

那当/S=0时,从小三角出去的是 1.  那那个小三角里面有反向功能么? ...

如果没有反向功能,当/S=0时,从小三角出去的怎么能是'1'?

那个小圆圈代表反向,小三角代表驱动,没看见它要负责控制后面的十几个与门吗?一般的门电路推不动这么多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