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开发板 sd卡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4-02-15):
我在官方下载的stm32f2xx_stdperiph_lib,发现STM32F2xx_StdPeriph_Examples里的sd卡驱动文件和我买的开发板的引脚接口一样,我就直接用到我的开发板上,能直接使用么?为什么执行时到SD_PowerON()总是返回错误3.

楼主:
我用的是神州开发板stm32f207.

网友A:
一样的话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用的. 也许还有其他代码或资源方面的冲突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就能运行的,或者按硬件引脚不同修改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