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14-02-15):
这个KDS9J是晶振吗,是不是32.768K的手表晶振?下面那个p22s412是什么东东呢?

楼主:
顶起,上面这个是从来电显示电话机上拆下来的,电话机有时钟,这个是32.768时钟晶振的可能比较大吧?

网友A:
两个应该都是晶振,可能频率不同。

网友B:
晶振面大,频率不知

网友C:
搭个电路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是多少频率的了。两个都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