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小弟调试了10天的SSD1289的TFT,但是还是一点现象没有~

楼主(2014-02-15):
最近我在调试TFT_SSD1289,但是调试了许多天,还是一点现象都没有~
下面是我的代码。。。大家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的地方不对~大家

复件 TFT_SSD1289(f407)未封装.zip

楼主:
可能是过于着急,多顶一下~

网友A:
没用过啊
你加几个群,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B:
请特别注意一些 LCD 的复位信号, 单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特别注意一些 LCD 的复位信号, 单独控制

不太懂~你指的意思是RD/WR/CS这些管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 引脚

我应该加你的QQ了,1960765649,咱上qq聊吧~实在是着急~

网友B:
我觉得时序验证好了, 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RESET 的控制, 因为我也曾经在这个脚上拌过, 费了好长的冤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时序验证好了, 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RESET 的控制, 因为我也曾经在这个脚上拌过, 费了好 ...

主要是不是很清楚这个复位脚到底有啥可以的,我目前发现没有复位脚的话,现象一点都没有,但是要是还是满屏幕的小黑点~另外许多人老说时序的问题,总是不是很理解~因为这东西不知道怎么使用~麻烦稍微详尽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时序验证好了, 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RESET 的控制, 因为我也曾经在这个脚上拌过, 费了好 ...

void LCD_SSD1289_Rst(void)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 RD = 1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5);                  // WR = 1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12);                  // CS = 0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delay_ms(500);
}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复位函数~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多看看数据手册,SSD1289是个常用型号,下面是在F407上验证过的,用FSMC总线驱动的,你看看对照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多看看数据手册,SSD1289是个常用型号,下面是在F407上验证过的,用FSMC总线驱动的,你看看对照 ...

小弟不是没有那个耐性,关键是觉得看了那个手册,感觉收获不是很大,知识用不上去~菜啊~
你有QQ么?一起交流下,可以么?谢谢!!!
196076564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是没有那个耐性,关键是觉得看了那个手册,感觉收获不是很大,知识用不上去~菜啊~
你有QQ么?一起 ...

一般上的少,可以站内信交流

网友D:
慢慢来,现在费点事以后就省事多了,相信自己一定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