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谁用过sirf3内核的模块,我试了三个都没星,是不是连错了?

楼主(2014-02-15):
我试了3个sirf3内核的模块,两种芯片,连接方式是vin接3.3v,gnd接地,txd接电脑rxd,rf接4.76cm导线或无源陶瓷天线(ublox可搜到星)
这样连接后三个模块都搜不到星,有十二个虚拟卫星,但是仰角方位角都是0,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rf先接电容再接无源天线??

楼主:
还是sirf3只能接有源天线?

楼主:
我都买了三个了。。。。

网友A:
仔细看看模块的手册,有源、无源天线的接法很重要,所有模块都支持这两种天线,但接法不同,具体以手册为准。

楼主:
手册就是直接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