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事仪器/仪表科研,应该选择哪款单片机学习呢

楼主(2014-02-15):
本人以后想从事分析仪器及系统解决方案的工作。
目前看中的那家公司主要产品有电导率、pH / ORP、酸碱盐浓度、溶解氧及余氯测量的传感器、变送器和分析仪,还有电镀/化学镀自动给料系统等。
想进入这家公司应该掌握哪些相关单片机的知识呢?

招聘信息中要求精通单片机8051、PIC、ARM、DSP,请问大家,做仪器/仪表/计量分析使用哪款单片机的机会最大?
另外,由于不是这一领域的,我应该重新学习什么知识呢,请予以指导。

网友A:
51最大路,资料也多.
单片机一样通了,其他型号上手很快的.
多看些传感器应用,信号调理的书.
去这里下
〓★●◆▲ 新年大书包 ▲◆●★〓 【2014.02.13 更新】New!

网友B:
所有单片机都是相通的,会一样就应该全会,所谓一通全通。所以,严格讲,学哪个都行,只是鉴于技术资料的丰富度,建议在资料众多的体系中选。
MCS51无疑是资料最丰富的,另外,MSP430、AVR、PIC等国际名厂的产品也有丰富的技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单片机都是相通的,会一样就应该全会,所谓一通全通。所以,严格讲,学哪个都行,只是鉴于技术资料的丰 ...

MSP430 与 DSP有什么根本性质上的区别,典型应用都有哪些?

网上查到的是MSP430是低功耗的处理器。
而DSP主要用来计算,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运算能力

但不是很明白,可不可以举个使用这两个芯片的例子??

网友C:
你看的是哪家公司啊 怎么和我上家公司一样的产品

网友D:
做手持,推荐PIC和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的是哪家公司啊 怎么和我上家公司一样的产品

你原来那一家公司用的是什么芯片或者单片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430 与 DSP有什么根本性质上的区别,典型应用都有哪些?

网上查到的是MSP430是低功耗的处理器。

从硬件设计角度,MCU和DSP一码事,二者的主要差别在软件上。MCU无法实现复杂算法,而GPU是专门做算法的。当然,不嫌价格高,拿DSP当高速MCU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原来那一家公司用的是什么芯片或者单片机啊?

用的是c8051f系列单片机

网友E:
現在ARM比較多吧,像cortex-m核,arm7,arm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