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分析下这两个电源

楼主(2014-02-15):
这两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小弟不理解,会的人请指点下小弟或者给我有关的资料连接都行,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看懂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帮忙顶

:lol谢谢!

网友B:
这只是很普通的基础稳压电源,甚至连个过流保护都没有,基本没什么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很普通的基础稳压电源,甚至连个过流保护都没有,基本没什么解释的。 ...

对高手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我急需求解释或者有关资料。我们公司的其他工程师我也问过,没有详细给我解释过,只是说基本单元拿来用就行。

网友C:
这两张图纸是同一个系统?标号通用?
第一个是基本的串联稳压+集成三端稳压器
第二个是buck。。。
讲起来内容比较多,还不如看书。。。
LZ到本帖4L下载一本书,慢慢看,里面有详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张图纸是同一个系统?标号通用?
第一个是基本的串联稳压+集成三端稳压器
第二个是buck。。。

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两款无刷电机驱动器上面的。我能判断第一个线性稳压第二个是快关型的,但是有关的基础知识实在比较弱,不能进一步分析。谢谢啦!我会好好看资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两款无刷电机驱动器上面的。我能判断第一个线性稳压第二个是快关型的,但是有关的基 ...

天下电路一大抄。。。
我说第一个图肿么那么眼熟呢。。。我们公司负载电机部分的同事用的也是这种电路
第一个图你大致看一下那本书应该很快有答案,
第二个图提示一下,利用“纹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下电路一大抄。。。
我说第一个图肿么那么眼熟呢。。。我们公司负载电机部分的同事用的也是这种电路[em ...

呵呵,所以第二个电路我问了我认识的几个做技术的都没回答出来,还是工资挺高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下电路一大抄。。。
我说第一个图肿么那么眼熟呢。。。我们公司负载电机部分的同事用的也是这种电路[em ...

我先看看书,不懂才来问你:)。

网友D:
不懂,等 科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所以第二个电路我问了我认识的几个做技术的都没回答出来,还是工资挺高的。谢谢啦! ...

那是人家不告诉你。
第2图工作原理是刚通电,输出无电压,D8截止,Q5截止。Q6、Q4导通,电感中电流线性上升,输出电压增加,一直到D8导通,使Q5导通。Q6、Q4截止,电感中电流由D6、D7续流,线性下降,直到D8截止,重复上面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人家不告诉你。
第2图工作原理是刚通电,输出无电压,D8截止,Q5截止。Q6、Q4导通,电感中电流线性上 ...

稳定工作后,开关管应该不会重复导通截止,而是通过Q5基极的纹波电流进行微调吧?

网友G:
看不懂,感觉不太对。。。

网友H:
D6,D7穩壓管,D8是防浪湧的管子開關你用PN界特性分析吧!

网友H:
很簡單的開關電源電路穩壓模塊!5/15V的

网友I:
应该是利用rc震荡做成调节占空比,做成的一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人家不告诉你。
第2图工作原理是刚通电,输出无电压,D8截止,Q5截止。Q6、Q4导通,电感中电流线性上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人家不告诉你。
第2图工作原理是刚通电,输出无电压,D8截止,Q5截止。Q6、Q4导通,电感中电流线性上 ...

那D6,D7和R6的作用呢

网友J:
搭车我也问个电源,和楼主的一样用在无刷控制器上面的。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D6,D7和R6的作用呢

先说明一下,本人没用过这个电路,仅分析一下。说错了,一笑了之。

D6,D7起续流作用。
在Q5截止使Q4导通时,Q4的集电极电压接近输入电压,通过R6、R37提高Q5的发射极电位,使Q5可靠截止。
在Q5导通使Q4截止时,D6,D7导通,Q4的集电极电压接近0.7V,通过R6、R37把Q5的发射极电位拉低,使Q5进一步导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稳定工作后,开关管应该不会重复导通截止,而是通过Q5基极的纹波电流进行微调吧? ...

如果开关管一直导通,不截止,电感中的电流将一直上升,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K:
第二个图,两个1N4148续流,纹波电压经稳压管通断转电流控制,不好的是负载短路会持续过流

网友L:
简单的过压保护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M:
第一个是一个普通的LDO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第二个有点意思了,是个自激振荡的BUCK降压开关电源,疑问是L1的电感量居然要3mH,这个肯定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第一个是一个普通的LDO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第二个有点意思了,是个自激振荡的BUCK降压开关电源,疑问是L1的 ...

你的意思是电感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明一下,本人没用过这个电路,仅分析一下。说错了,一笑了之。

D6,D7起续流作用。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R37=20ohm,R6=203,电阻相差很大能有效的提高或者拉低Q5的发射极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R37=20ohm,R6=203,电阻相差很大能有效的提高或者拉低Q5的发射极电压吗 ...

如果你手头有这个电路的实物,用示波器看Q5的发射极及各处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手头有这个电路的实物,用示波器看Q5的发射极及各处的波形

有是有一块电路板,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和原理图对应的。我测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