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运放加两个二极管是什么功能的呢

楼主(2014-02-15):
如图所示,输入和输出最后是什么关系的呢?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如果是二极管  应该是整流电路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是整流电路 当Vin>=0V时,输出约为-Vin;当Vin<=0V时,输出约为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是整流电路 当Vin>=0V时,输出约为-Vin;当Vin

当Vin<0时,输出也应该是-Vin吧.此时D1导通D2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二极管  应该是整流电路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应该把整个电路贴出来。

其实我期待电路是求得三个电压的每个时刻最大值,然后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呢?

楼主:
@maychang 斑竹大大,麻烦帮下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应该把整个电路贴出来。

其实我期待电路是求得三个电压的每个时刻最大值, ...

精密整流电路的一种
你这个整的应该是三相的正弦波,把正弦波整成直流(脉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应该把整个电路贴出来。

其实我期待电路是求得三个电压的每个时刻最大值, ...

你要的是峰值保持电路,有的。网上用“峰值保持电路”搜一下吧。

网友D:
你三个图都是同一原理的,就第一个图来说,运放加两个电阻构成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这就简单了,先不管二极管,对一个反相器来说,输出与输入等大反相,现考虑二极管,输入正弦波的话,正半波肯定不能通过D1到输出回路,但经反向后变负,能由输出地经R3再到D2到放大器构成回路,负半波时通过反向后不能通过D2,恰好能通过D1到输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就变成了正半部分翻转向下,负半部分不变的波形图,我仿真了下,如图

网友E:
全波整流。非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三个图都是同一原理的,就第一个图来说,运放加两个电阻构成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这就简单了,先不 ...

恩,感谢你的帮助。:loveliness:

网友F(2016-05-13):
晓默儿,分析的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