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baseline的吗

楼主(2014-02-16):
baseline是如何调节的

网友A:
Baseline也就是基准线,用于跟踪没有触摸时计数器的值,每次计数结束后,计数器测量的值会和基准线进行比较,来确定按键的状态和手指中心位置

网友B:
嗯,基准线是动态的,当外界环境有变化时,比如温度或湿度变化时基准线就会相应的作出调整

网友A:
对,这样可以基本排除外界环境对触摸判断的影响。

网友B:
所以说基准线不是手动调节的,但它是否更新即如何更新和很多参数有关

楼主:
哦,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例如Baseline Update Threshold ,LowBaselineReset,NegativeNoiseThreshold等

网友B:
嗯,可以参考用户模块数据手册。

网友C:
8楼说的很对,数据手册写的很清楚,呵呵

网友D:
基准线还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