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中断频率有多快?

楼主(2014-02-16):
我现在在做电机驱动,发现中断的频率比较快,有40~100K,这么快的频率是否会有问题?
能否长时间稳定运行?

楼主:
没有回答么,偶用的是STM32F103阿,着急啊!

网友A:
才100K没啥问题了
我用407开过6个定时器,还开了4个串口,2个CAN,1个USB 设备模式。
还用了FSMC总线,都没啥问题……

楼主:
100K,是指1秒钟产生100K次中断阿,每次中断还有处理的代码.....,这些代码估计要占用200个时钟周期。。。。。。。

网友B:
用两个单片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STM32 GPIO的翻转速度是50MHZ.

网友C:
没搞明白,LZ担心什么?是怕中断频率快了硬件出问题,还是怕中断频率快了软件出问题?

如果是怕硬件出问题,不知根据是什么?如果是怕软件出问题,应该是自己努力提高软件的可靠性。

楼主:
我怕丢中断,想这样的电机定时器中断,系统内有2个. 还有其他的SPI通讯一类的中断,我担心中断发生太快,导致中断丢失,导致电机控制不准确.我们对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D: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单纯从中断响应的角度. 时间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么高溢出率肯定算高频执行代码了.
那就要考虑中断服务需要的时间, 多个中断的时间冲突.
只要设计得合理,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要考虑把中断处理代码尽可能缩短?另外高溢出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D:
高溢出率, 哦, 表达得不准确, 我是说定时器的溢出频率, 就是中断服务执行频率.

网友E:
这样不停的响应中断程序,怕中断服务忙不过来了吧。

网友F:
100K就是10us产生一次中断。多少路驱动?有没有系统?
作为单片机来用的话,5路100K都没有问题。

楼主:
没有系统,就是单片机用.5路100k没有问题?那很厉害啊,如果服务程序长了些呢?
系统主频72M,我用的是STM32 F103VBT6,5路100k的话,就是500k,是否意味着,服务程序的指令周期不能大于 72/0.5=144条指令?
还要扣除大约12个响应时间,和压栈时间。留给中断服务的指令周期有多少?

楼主:
高手请指点12阿

网友G(2017-11-06):
引用 网友A:
才100K没啥问题了
我用407开过6个定时器,还开了4个串口,2个CAN,1个USB 设备模式。
还用了FSMC总线,都没 ...

你好! 是否有可能咨询一下407 FSMC接NAND,访问BANK3地址0x8000000 写0xA5,WE不会变低,D[7:0]也没任何反应。

网友H:
100k肯定可以的,翻转速度可以有几十兆吧

网友I:
你自己都会计算10US可以执行多少条指令了,还问别人干吗?别人说行,实际不行,不害了你吗?
如果中断间隔太短,中断程序执行时间长,最后就是死机了呀。
实际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