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的ISP脚的问题

楼主(2014-02-16):
各位高手有没有使用LPC1754单片机的?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那个负责复位进入ISP的线P2.10,特别容易受干扰。这个脚通过1K上拉电阻到电源,通过跳线帽短接到地的时候上电是进入ISP烧写,跳开跳线帽的时候上电是进入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里没有使用这个管脚,结果发现这根线在应用程序运行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干扰,我用剪子或者金属的东西碰触这个脚的时候程序就复位了或者死机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有死机现象,我怀疑就与这个脚有关系。请各位提供思路,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RESET 是个脆弱的管脚. 是否考虑
1. 加个电容来防止噪声影响.
2. 用专用的复位管理芯片, 如MAX811 之类的器件.

网友B:
实际应用中不能悬空呀,单片机的莫名其妙的司机原因大多是悬空产生的,我遇到很多。重画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