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6):
能让单片机同时执行两个功能吗?比如一边按键一边显示?我写的程序都是只能执行一个程序。要用什么方法呀?初学者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不能并行的,但是串行也可以做到一边按键一边显示。

网友B:
20ms的闪烁显示你都看不出来了,还担心没时间处理按键吗?

楼主:
我是指长按,在等松手检测时如何显示?

网友C:
为什么一直等在那里检测,过一段时间检测一次不行吗,程序如果存在一直等待的语句,浪费资源了就,尤其在其他功能时序有要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