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樣可以用簡單方法把兩個紅外線接收合併到一條線

楼主(2014-02-16):
AC, TE

因為我想做到360度 都接收到紅外線 可是我只有一個PORT用
我想可以用OR GATE 做到,,可是我手上沒有 XD
只想到下圖方法 XD

网友A:
理论上这样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以这样用啊,如果不够就再加个三极管

网友C:
不是应该二极管反过来,电阻改成上拉么?也就是改成与门,不是或门么?

楼主:
感謝各位   就是因為手上沒有AND GATE 和OR GATE

网友D:
同意4L,红外接收器通常是低电平有效的,平常是高电平,具体看对应型号手册,另外尽量应同型号的接收器不同型号,可能会有不同的延时

网友:
3维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