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推荐一款带看门狗的上电复位IC

楼主(2014-02-16):
要求:VCC = 5V;有看门狗;复位输出最好为OC,低电平;
如果有价格和货源参考更好.多谢.

网友A:
最常见的就是706,比如MAX706、SGM706、IMP706,都是push-pull的输出架构,最常用的阈值电压是2.63V、2.93V和3.08V,SGM706参考价格$0.16,具体出货价格要看采购量。

多谢了;心里有数了;

网友B:
你好想问的是要硬件看门狗的芯片呀,这样的芯片不好找,还不如用有这样资源的单片机。

是这样的;非常正确!

网友C:
813很好,用过;

网友D:
1832 可以算一个...

1832没听说过;

网友E:
可以上力源网站去查查看,泛滥成灾了。嫌贵了再上阿里或淘宝去找货源。

很少去力源网,主要是以前的印象他们的价很高,数量不多的时候,没有人搭理你.

网友D:
就是CAT1832,带电源电压监控和看门狗的

楼主:
这个CAT1232完全符合要求.多谢ningling:victory:

楼主:
感觉很恶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很恶心;

CAT1832 不是1232 别搞错了...

网友F:
1、直接用PIC芯片,呵呵,内部自带独立的看门狗和复位,非常稳定可靠,比外部更好。
2、PIC也有外部的CPU系统监视器芯片,见: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mid=10&lang=en

网友F:
价格几毛钱吧。

网友G:
X5043。CPU内部不都带这些东西了

网友H:
推荐IMP706R,价格不贵,性能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推荐IMP706R,价格不贵,性能稳定

楼上兄弟,IMP706性能算一般般吧,该型号在武汉一家做通信类产品的上市公司是禁止使用料,原因嘛做电工的不说也清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