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至56V输入,12V输出

楼主(2014-02-16):
欲做一电源,12至56V输入,12V5A输出,无需隔离,很想用3843做个BUCK,但是输入电压12V很是让人蛋疼啊,用变压器隔离的话体积又太大了,想用BOOST升压电路来做,但是输入电压56V的时候,占空比必定很小,峰值电流必定很大,但是我又不会算这个占空比,谁能帮我算一下,56V输入时,占空比是多大?这个电路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这段时间断网,查资料很不方便啊

网友A:
12V to 12V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to 12V比较蛋疼

是啊,如果最低输入电压在15V以上,那就好办了,输入最低12V,用BUCK-BOOST行不行?不知道有没有类似LM2596之类的专用IC,或者我干脆用PQ2620变压器做成隔离的

网友B:
BOOST  一下升压再BUCK降压到12V

网友C:
做一个复杂点的电路,15V以上用降压IC。12-15V升压到18V再送给降压IC

网友D:
变压器输出2组6V,然后串联。

网友E:
升降压的sepic电路可以解决你的难题,我正在做。

网友F(2014-04-03):
找一个占空比能到100%的芯片做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一个占空比能到100%的芯片做BUCK

恩,已经用3843做好了

网友G:
sepic比较好

网友H(2015-01-15):
37-57V转12V 4A,隔离芯片,同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37-57V转12V 4A,隔离芯片,同求推荐。。

想不到这个帖子又被顶上来了,当时我是什么都不会,别人帮我画了个浮驱MOS的BUCK主电路,我就照着做出来了,导致低压输入时老是IC供电不足打嗝保护,现在想想,当时那并不是最好的方案,应该用浮地输出的BUCK才是最佳的选择,浮驱MOS,IC自举供电,占空比大了,IC当然要供电不足啊,只可惜一直到了最近两三个月,我才想通这些问题

网友I:
有自动升降压的IC,但是这个电流太大,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自动升降压的IC,但是这个电流太大,不好做啊

这种电路很难找到专用的IC,只能用那些常规的PWM芯片,我是用3843做的,只是输入12V的时候,输出就变成11V了,输入超过13V,输出电压才正常,不过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J:
凌特有,LT8705,就看你的项目用的起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