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负阻"的几句明白话

楼主(2014-02-16):
1.必要性。
本版面对负阻讨论了不少,但不失片面之语,甚至是误解。
2.明白话。
何谓明白话?意思是俺说话不绕,很容易就看懂了,而不是说理解的有多到位。

首先必须从定义入手。
以感兴趣的变量电压v和电流i为研究对象,建立伏安v-i坐标面,此时有两种分类:
1.当曲线坐落于第二四象限时,则功率p=vi<0,即该伏安曲线所描述的器件在对外界做功,此时称其为有源电阻。
2.当曲线坐落于第一三象限时,则功率p>0,即该器件在吸收功率,此时称其为无源电阻。

现在说"负阻",自然其伏安曲线的斜率<0了,不失一般性,假设其是一条直线(对于实际特性不是直线的,可用直线分段线性近似),此时根据上面的1和2有两种情形:
1.当该单调递减的(斜率<0) 直线经过原点,且位于第2.4象限,则此电阻就是线性有源电阻。此为标准的"负阻",即通常所说的负阻。
2.当该直线坐落于第1或3象限之内,此时为线性无源电阻。

据此,对应于实际情形,有两种情况:
上面的情形1对应的是器件大信号伏安特性,比如酱油启示录74中LGZ2006帖的图,通过偏执或移位电路,使S型曲线中心搬移动v-i坐标原点即可。这样一来,此S曲线的有源负阻部分提供振荡器启动能量,而五源部分提供限幅。
上面的情形2对应的是小信号伏安特性,比如对某有源电路做线性小信号分析,发现其输入阻抗Zin<0,于是也称其为负阻,到这里的负号跟上面的1意义不同,并不是说电流倒流了,而是表示电流在减小,或者说反向。

综上,两种负阻意思不同,不能混淆。所以酱油启示录74中说负阻就是负动态电阻是错误的。

楼主:
区分开这两种负阻后,进入酱油启示录74,至少能找到6处错误。
比如说什么任何负阻的静态电阻都是正的,这是由于只看到情形2,而没看到清晰1.同理,后面说只能在某一点成立,也是如此。

比如有人说情形2的负阻能提供震荡所需的能量,等等。

网友A:
这个得先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81980-1-1.html

然后,一个一个地说:

1)微分负阻(或动态负阻)才是所谓“负阻”的本质性的东西,至于是否在哪个象限无关紧要。这点我想无需多言。

2)关于那句
任何一个单独的“负阻”器件其静态电阻都大于零。

注意其中的“单独”和“器件”,你能找出个“静态电阻”小于零的器件,十个诺贝尔都可以拿。

3)而正是由于“静态电阻”大于零(即所谓的电流没有倒流)才得以将电源能量转换成信号能量。

附加说明:

那个启示录74主要想说明的是“负阻”和“受控源”的某种等效性,而由此排除了所谓的“独立信号源”的存在必要性。这才是那个帖的真正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先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81980-1-1.html

你在混淆一个概念:这里(包括各种说负阻振荡器的书籍资料)说的负阻,都是指"负阻效应",比如半导体物理中会说到龚氏二极管的负阻效应,而你却歪解成"负阻元件"--自然界中自然没有这种元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混淆一个概念:这里(包括各种说负阻振荡器的书籍资料)说的负阻,都是指"负阻效应",比如半导体物理中 ...

那就再引我那个帖中的一句话
负阻”是指具有微分负阻(或动态负阻)特性。具备这种特性的器件可称为负阻器件,而通常只是在其某个特殊的工作点上才有呈现负阻。

看明白了没有?

找个语文老师吧....

楼主:
说到效应二字,再纠正你一说法不妥之处。
在本版置顶帖,卷帘门的那个,你说leeson仅仅是个模型
这种说法不妥,不仅仅是个leeson模型,而是leeson效应,效应比模型的分量重的多,这个你能理解。
因此,事隔35年后,里森获得WGC大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效应二字,再纠正你一说法不妥之处。
在本版置顶帖,卷帘门的那个,你说leeson仅仅是个模型
这种说法 ...

你要扯“效应”和“模型”的差别,那就是文字游戏了....

不过一般而言,至少“效应”偏于感性,而“模型”则更趋于“理性”。《物理学》中存在着很多“效应”,但最终必须采用《数学》建模来描述一番。关于这个,不能怪你,原因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引我那个帖中的一句话

看明白了没有?

你还把这些东西帖出来,本来俺不想一句一句批的。

比如说社么具备这种特性的可称为负阻器件。
如果这样都可以,乱套了,几乎所有的有源器件都具备这样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扯“效应”和“模型”的差别,那就是文字游戏了....

不过一般而言,至少“效应”偏于感性,而“模型 ...

你错了,"效应"偏向于general,而"模型"偏向于speci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把这些东西帖出来,本来俺不想一句一句批的。

比如说社么具备这种特性的可称为负阻器件。

只要那个负阻段可以被利用,称此为“负阻”器件由何奇怪的?当然,被称为“负阻”器件的那段负阻特性区域一般都比较突出。

类似情况多了,譬如二极管的分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错了,"效应"偏向于general,而"模型"偏向于special

已经说了,这只是个“文字游戏”....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理论最终是由数学建模而成的,这点毋容置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那个负阻段可以被利用,称此为“负阻”器件由何奇怪的?当然,被称为“负阻”器件的那段负阻特性区域 ...

恭喜你老抽,你获得了诺贝尔奖。
颁奖理由:3楼第二部分说没有,10楼找到了。

重复:你可以说某器件具有负阻特性,但你不能称呼它叫负阻元件。
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定义自己用,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A:
好吧,引你那句话:
俺投降了,打败俺的是你的"无鞋"。

不扯了,撤!

网友B:
该说不说(方言),老抽还不算爱发明,只是偏爱摆弄算术罢了:P
本版许多争论贴,都是由于爱发明,爱创造新名词,导致交流困难

读文有感

网友A:
特别说明:

有人质疑“负阻器件”这个术语,其实那并非新词,具体见

《电子电路基础》(谢沅清)中425页。

引一下不算扯吧....

网友C:
@xukun977 @路过打酱油。。 @Lgz2006 @wddn 以实际的元器件,我们能看到的现象为基础,说明负阻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一下不算扯吧....

书中两个图,均属于无源电阻,确实存在。
把负阻狭义地理解为负微分电阻,这么说可以理解。

网友B:
作为耗尽型的器件,例如JET,可以认为是负电阻。Vgs为负电压时,JET的DS间流过电流。gm的倒数就是负电阻。对于Vsg,那么就是随着Vsg的增大,Ids在减小,这就是负电阻。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负阻概念更明确地**啦:lol

这位就是B大师

楼主:
两种负阻的模拟:
有源负阻用OP模拟最容易,比如OP+3R构成的负阻变换器,得到S型3段直线。如果反向端再对地加一电阻,那么同向端口伏安特性为N型3段直线,而反向端为S型的。

无源型负阻:
根据v↑,则i↓的要求,在源级跟随器的基础上,添加一正反馈环,反馈足够正,则环路增益足够负,负阻就成了,所以加个共栅反馈就行。
另种常见方法是根据当管子GS和DS端均并联电容时,则DG端口相当于负阻串联这两个电容的串联等效值。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还得认真思考思考。

网友E:
能用v-i 关系解释振荡器有源电路Zin的负阻吗?

网友E:
能用v-i 关系解释振荡器有源电路Zin的负阻吗?

xukun977,这个,可以有。(我指电流倒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先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81980-1-1.html

弱弱的问一下大神,干电池作为一个单独的器件,其静态电阻是否小于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大神,干电池作为一个单独的器件,其静态电阻是否小于零? ...

“干电池”是时不变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是时不变的吗?

如果我们讨论理想化的模型呢?
就像讨论运放,如果讨论实际器件,虚短、虚断原理是不成立的。
我们讨论问题不都是要理想化、抽象化、简单化吗?如果你要求严格的“时不变”,恐怕没有一个元件能做到,欧姆定律都变成了谬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们讨论理想化的模型呢?
就像讨论运放,如果讨论实际器件,虚短、虚断原理是不成立的。
我们讨论问 ...

“干电池”的那个时变性是本质性的,是由能量守恒所决定的。

类似还有那个你可能杜撰出来电容和电感的所谓“静态电阻”。

注意,任何理想模型不能违背基本的物理原理。至于那个《电路》中的理想电源和运放,都不是独立的器件。

其实,我在另一帖中就强调了,没有《数学》、《物理》和《电路》的扎实基础,那才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的那个时变性是本质性的,是由能量守恒所决定的。

类似还有那个你可能杜撰出来电容和电感的所 ...

大锅,你还能别在鬼扯了??受不了你。

把battery看成dc源有何不妥?怎么就违反能量守恒了?

再说,人家问你有源五源,你扯时变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锅,你还能别在鬼扯了??受不了你。

把battery看成dc源有何不妥?怎么就违反能量守恒了?

看来,你的“硬伤”也不小啊....

注意,那位提的是“独立”的“器件”。你也想发明个永恒的“干电池”,别跟我扯那什么“理想源”。

至于“有源无源”,那厮的重点可不在此。

其实,按那位的逻辑,还可以拿“电容”和“电感”来玩,你是不是也想陪他玩玩?

楼主:
满脑浆糊,还说别人有硬伤。

大家数一数老抽发明了多少"新名词":静态电阻,独立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脑浆糊,还说别人有硬伤。

大家数一数老抽发明了多少"新名词":静态电阻,独立的器件。。。 ...

“静态电阻”这个术语很新鲜吗?查书去吧。

看来你书还真是看得太少,譬如那个“负阻器件”都不认识,看书学习吧!

至于那什么“独立的器件”都不能理解的话,那基本是语文的水平问题了,建议再请个语文老师补习一下先....

另外,那什么电视剧少看点,哪会伤脑子滴....

好了,不扯了,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阻”这个术语很新鲜吗?查书去吧。

看来你书还真是看得太少,譬如那个“负阻器件”都不认识,看 ...

不要偷换概念,对于三极管等半导体来说,动态电阻等概念自然可用。
但你上面说的是电感电容的静态电阻,俺就没听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偷换概念,对于三极管等半导体来说,动态电阻等概念自然可用。
但你上面说的是电感电容的静态电阻, ...

本来都想撤了,看来你那眼神还特差,有必要特别加注一下:
类似还有那个你可能杜撰出来电容和电感的所谓“静态电阻”。

看明白了吗?

所以我说:
其实,按那位的逻辑,还可以拿“电容”和“电感”来玩,你是不是也想陪他玩玩?

那就算是免费帮你补习语文吧....

这回,该撤了。

别往人身上推,你在酱油录74中首用的。

楼主:
你撤吧,听你讲话太累了,比下中国象棋还累。
比如29楼说什么理想电源和运放不是独立器件,啥意思???
model是model,器件是器件,不同的概念,永远都不可能画等号。

不想了,累死多少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E:
xukun977,这个,可以有。(我指电流倒流)

明天再说,今天太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的那个时变性是本质性的,是由能量守恒所决定的。

类似还有那个你可能杜撰出来电容和电感的所 ...

打酱油的本事,就是越扯越远。
一看到某个问题争论不过别人了,马上就把这个问题扯得很远。
所以跟打酱油争论问题的结果就是无休无止的争吵,没有结果。
对于干电池是否可以归结为负阻的问题,我是就此打住,不会再跟打酱油争论了。
如果各位看官有兴趣,我们可以另立一帖讨论干电池/负阻。我欢迎有意义的争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天再说,今天太累了

打酱油的本事,就是越扯越远。
一看到某个问题争论不过别人了,马上就把这个问题扯得很远。
所以跟打酱油争论问题的结果就是无休无止的争吵,没有结果。
谁跟他吵谁累。别浪费无用功在这种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