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高频变压器的匝数?

楼主(2014-02-16):
用UCC28610设计12V 45W开关电源,输入AC85~265V。
使用TI的设计软件,设计出来高频变压器的参数是初级线圈电感120uH,初级与次级线圈变比6.429,初级与辅助线圈的变比4.889。
实际使用EE30磁芯骨架,用直径0.44mm的漆包线绕初级线圈,磁芯气隙0.4mm,50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640uH了。

请问初级线圈的匝数最少多少匝?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你这120的电感量也太小了吧,是不是应该重新确定一下电感量?绕出来的电感量大,那就只能继续增加气隙了,不要小看零点几毫米的气隙,如果没有气隙,随便一绕,电感量就达到几千微亨了

网友A:
640的电感量可以了啊,如果你觉得大,就在窗口两边垫一张纸,就会大幅度的降低电感量

网友B:
初级线圈电感120uH好像小了点

楼主:
气隙还可以继续加大到多少呢?
120uH是设计软件给出来的。

楼主:
实际测试,50匝,气隙5mm,初级线圈电感才能达到120uH,这个气隙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DCM电感量是比较小的,
你可以把工作频率降低或磁芯换小一号,重新计算参数。。。
如果怀疑计算表格,可以自己根据规格书自己算。。。

楼主:
主要是输入电压范围太宽AC85~265V,按照最低电压计算开关频率很高,随之初级线圈电感量很小。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用初级线圈50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输入电压范围太宽AC85~265V,按照最低电压计算开关频率很高,随之初级线圈电感量很小。现在没有别的 ...

看来你也是跟我一样,凭感觉,一点一点的试出来,你就50匝放心大胆的试吧,肯定不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