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汽车用至少8路PWM的单片机哪个型号较好呢?

楼主(2014-02-16):
汽车用至少8路PWM的单片机哪个型号较好呢?

网友A:
8路没注意,好像MIROCHIP到是有不少6路的,自己上MCHP官方网站用那个选型工具,在PWM数量中输入8,如果有对应型号,网页下面会给你一个列表。

网友B:
PIC18F65K22  66K22  67K22等等,可以在官网上用MAPS查找

网友C:
不行就用定时器自己做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路没注意,好像MIROCHIP到是有不少6路的,自己上MCHP官方网站用那个选型工具,在PWM数量中输入8,如果有对 ...

我看了一下,的确有合适的,好方法呀,谢谢,不过atmega28也有8路的PWM,不知道在汽车上是否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8F65K22  66K22  67K22等等,可以在官网上用MAPS查找

65、66、67都是3路的,没有8路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的确有合适的,好方法呀,谢谢,不过atmega28也有8路的PWM,不知道在汽车上是否适用 ...

汽车电子上用的比较多的几家MCU厂家:freescall、PIC、ST,这三家在汽车电子的各种方案中都有广泛应用。

日系的NEC在前仪表板方案上用的多一些。

我们自从被ATMEL坑过之后,就坚决封杀这个品牌的MCU了,白送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