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340单片机内部flash当eeprom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2-16):
这个是新华龙网站下载的参考代码。
// FLASH_ByteRead
////
// Return Value :
//   1)  unsigned char  - byte that was read from Flash
// Parameters   :
//   1)  FLADDR addr    - target address to write to
//                        range is 0 to (FLASH_TEMP-1)
//
// This routine reads a <byte> from the linear FLASH address <addr>.
//
//
unsigned char FLASH_ByteRead (FLADDR addr)
{
   bit EA_SAVE = EA;                   // Preserve EA
   char code * data pread;             // FLASH read pointer
   unsigned char byte;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pread = (char code *) addr;
   byte = *pread;                      // Read the byte
   EA = EA_SAVE;                       // Restore interrupts
   return byte;
}

楼主:
pread = (char code *) addr;这条语句为什么要加括号?哪位坛友知道的?
char code * data pread;这条语句相当于只是定义了指针变量data pread,为什么定义成char,这样不是只能寻址256个字节吗?实际上c8051f340内部flash 64K

楼主:
大家来讨论讨论。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ead = (char code *) addr;这条语句为什么要加括号?哪位坛友知道的?
char code * data pread;这条语句 ...

加括号是 强制类型转换,指向ROM空间也就是FLASH空间...

另,定义成char 并不代表只能寻址256个字节范围,只是说它指向的空间存储的内容是char 的数据类型而已...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

楼主:
unsigned char FLASH_ByteRead (FLADDR addr)   函数参数addr类型怎么写FLADDR ????

网友A:
FLADDR只是一个宏定义而已...
应该是一个16位的地址.

网友B:
整太复杂了,只要一条就够了: return CBYTE[addr];,读不需要关中断

网友C:
pread = (char code *) addr;
byte = *pread;
等效于byte =  *(uchar code *)addr,addr转化为指向ROM的uchar型变量的指针,即它指向的数是uchar型的,但其本身作为一个地址是uint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FLASH_ByteRead (FLADDR addr)   函数参数addr类型怎么写FLADDR ????

没记错的话  #typedef UINT FLADDR  这个是FLADDR的类型

网友D:
可以模拟eeprom写吗?有例程吗?

网友E:
有点   官方有个例程 和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再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