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仿真器连不上, 会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6):
dm642 仿真器连不上, 会有什么原因?
现象如下:点connect  仿真器连到一半 ,都出现了halted 了。   然后就直接报错了,这是一块新到的板子。

网友A:
软件方面重新设置ccs。
硬件方面:电源,时钟,jtag连接等。

网友B:
连接成功过没有   可能也是比较多的
建议你先检测DM642上电后有没有起振
然后测试JTAG口的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