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没有输入时,输出端电压多少

楼主(2014-02-16):
com接+24V,E接GND , In不接;此时Out端电压多少

网友A:
由于输入有下拉电阻, 输入悬空时, 晶体管基极被拉地了. 所以输出为高阻状态

网友B:
拿一个试试。

网友C:
输出三极管截止,输出电压取决于外部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由于输入有下拉电阻, 输入悬空时, 晶体管基极被拉地了. 所以输出为高阻状态 ...

三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楼正解~

有穿透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穿透电流的。

从哪里流出的穿透电流呀? 请兄台明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流出的穿透电流呀? 请兄台明示~

错了,不是穿透电流。但这种达林顿管基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输出在高阻下,电流不会小的。这种达林顿管一定要有低阻输出。似乎以前碰到过。具体的试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