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买到假的TIP42C了

楼主(2014-02-16):
   今天用万用表测量TIP41C,用二极管档测试----第一脚连接红表笔,发现第二脚第三脚分别有接近600的读数,即存在PIN1对PIN2,PIN3的二极管。PIN1二极管正极,PIN2,3为二极管负极。
   用万用表测量TIP42C,测试方法同TIP41C,测出的结果基本一样---邪了门了。应该测出的结果想反才是。即用黑色表笔连接PIN1啊。。。。因为一个是NPN,一个是PNP....
  做试验用TIP42C失败了,所以这么来测试。
  在想---是不是TIP42C里面封装的晶圆就是TIP41C的晶圆。但想想也太不可思议了。。。。但结合测量的现象,确实如此啊。
  请高手指教!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意思是PNP变为NPN了。确实不可思议。

网友B:
说说买的什么品牌的?仙童的?价格多少钱。低于3块钱基本都是假货,但是也不至于42C搞成41C吧。
话说我们公司以前用的TIP41C都是水货,才5毛多钱一个,我来到就给全部换成贴片的MJB41C了,接近三块钱一个了。老板比较心疼,不过产品质量确实稳定了很多。

楼主(点评):
三块有点高了。应该不要三块吧。BJT,用国产的正规厂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买的什么品牌的?仙童的?价格多少钱。低于3块钱基本都是假货,但是也不至于42C搞成41C吧。
话说我们公 ...

华强北淘的,不知道什么品牌啊  呵呵  我也觉得很夸张,但反复测量结果确实是那样了,真是TMD奇葩。害得我找了两天电路问题。结果发现原理图没任何问题。。。。

网友B:
哦,那极有可能水货,我们公司对于半导体器件,除了电阻用的国巨和合科泰,其他都是国外品牌,电容TDK,集成电路ON,三极管,二极管也是ON的居多,再就是些TI的器件。

网友C:
假冒的吧

网友D:
这个就没办法了。找代理问问